[牛人杂谈] 如何在单片机上使用printf函数

楼主(2018-06-22):
查看例子你会发现,大部分都是用了printf打印消息。那么怎么实现的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工程里有个library文件夹,里面有几个文件,除了跟必须的有关,就有一个跟这个printf有关

这个文件就是retarget.c
重定向文件。

楼主:
编译后我们逐级追踪定义

楼主:
不成想竟然追踪到了这里,哈哈,这就是实现发送给串口0一个字符的关键所在。

楼主:
而具体的stdio.h里面的printf已经封装起来了,这里你看不到具体实现了。

网友A:
只要重定向fputc,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重定向fputc,就可以了

不知道这个重定向文件是怎么规定的。如果不包含这个文件那么我是需要写哪个函数呢?
发现这个最终的在串口0发送字符的函数,是经过层层调用才使用的。那么printf是引用的哪个呢是fputc吗

网友B:
肯定是靠近上级的最好了,那就是fput,有的我看人家写的也可能是putchar

网友C:
半主机重定向了吗?还是用的是串口,只不过封装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半主机重定向了吗?还是用的是串口,只不过封装了一下。

主要是不清楚stdio.h里的print是先调用的哪个实现一个字符发送的,竟然也没法定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这个重定向文件是怎么规定的。如果不包含这个文件那么我是需要写哪个函数呢?
发现这个最终的在串口 ...

printf最终调用fputc,应该可以这样理解吧,你再搜搜,看看官方的解释吧

网友D:
官方例程里边会不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