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控STM32F103RCT6供电2-3.6V

楼主(2018-06-22):
(无正文)

网友A:
芯片电源电压需要稳定在3.3V。过高会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电源电压需要稳定在3.3V。过高会损坏

问下这种芯片为何不能用485和串口烧录程序?现在用了一款IAP15W413AS是可以用串口烧录的或者485也是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下这种芯片为何不能用485和串口烧录程序?现在用了一款IAP15W413AS是可以用串口烧录的或者485也是可以  ...

用串口1 ,用232接口试试

网友B:
STM32不支持STC家那歪门子的485下载,但是支持串口1下载。

STM32用串口下载程序:
stm32单片机的USART只能用usart1, boot0置1,boot1置0。其他几个USART都不行。
最后还原BOOT设置,boot0置0,boot1置0。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不支持STC家那歪门子的485下载,但是支持串口1下载。

STM32用串口下载程序 ...

有串口1下载软件不?操作说明发下  谢谢

网友C:
这个DCDC比较常用的,保证稳压输出3.3V稳压就可以

网友D:
一个工程师接到一个新的项目  最担忧是就是该选择那一款IC    这款IC功能如何、应用起来是否简单,静态功耗是否小,对于一个陌生的芯片如何更快的测试它、应用它。其实对于这样的担忧您这些都无需存在,只是一直没找到专业的供应商。这些问题只要找到科发鑫,你可以全部解决:
1.IC选型:这边只需要你提出产品的应用需要,IC应用中的常规数据就OK
2.对于学习、认识IC的实际应用:我们这边有提过IC的demo板供你进行调试。
3.对于符合你条件的IC:我们这边会给你推荐性价比比较高的IC,毕竟好的东西销量也好,货源也是充足。
期待你的来电:137510516978(魏工)1548826103(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