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5 48pin封装硬件似乎不支持NAND flash?

楼主(2018-06-22):
有哪位大佬能证实一下么?如果能,其硬件应该怎么控制呢?谢谢!

楼主:
纠正一下,标题应为: STM32F405 64pin封装硬件似乎不支持NAND flash?

网友A:
64 48引脚的好像都不支持吧  直接用SPI flash代替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纠正一下,标题应为: STM32F405 64pin封装硬件似乎不支持NAND flash?

100脚以上才支持。

网友C:
没有FSMC借口,挂其它接口;

网友D:
不支持,引脚要大于100pin,换大芯片

网友E:
用SPI NAND,兆易创新有。

网友F:
管脚太少肯定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FSMC借口,挂其它接口;

怎么挂?读写控制信号模拟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FSMC借口,挂其它接口;

怎么挂?读写控制信号怎么处理?模拟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SPI NAND,兆易创新有。

有能替代STM32F405 资源的型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64 48引脚的好像都不支持吧  直接用SPI flash代替好了

SPI flash 容量上512Mbit的好像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管脚太少肯定不支持。

不是管脚多少的原因,是没有相应的控制信号复用io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SPI flash 容量上512Mbit的好像没有

如果结构上支持,这么大的可以使用SD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结构上支持,这么大的可以使用SD卡了

SD卡就不考虑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SPI flash 容量上512Mbit的好像没有

SPI Nor Flash一般最大512Mb(镁光有2Gb的),SPI Nand Flash一般最大4Gb。

到兆易创新或芯天下网站上查询芯片详细信息。

网友G:
型号:SN74LVCH16T245DGGR     品牌:TI      封装:TSSOP48    98000只
型号:SN74LVCH8T245PWR      品牌:TI       封装:TSSOP24    178500只
型号:SN74LVC1T45DBVR        品牌:TI        封装:SOT23-6   366000只
型号:STM32F051C8T6        品牌:ST       封装:LQFP48      84500只
型号:STM32L152R8T6A        品牌:ST       封装:LQFP64      28800只
型号:STGIPS20K60         品牌: ST       封装:SDIP25        528只
型号:STM8S003F3P6        品牌:ST       封装:TSSOP20      486000只
型号:STM32L011F4P6       品牌:ST       封装:TSSOP20       69800只
型号:STM8S005K6T6C       品牌:ST       封装:LQFP32     135000只
型号:TCC8902G-0BX        品牌:TELECHI    封装:BGA          9000只
型号:FS150R12KT3         品牌:INFINEO    封装:IGBT           100只
型号:PBSS5140T          品牌:NXP       封装:SOT23       200000只
型号:W25Q16JVSSIQ       品牌:WINBOND    封装:SOP8        46800只
型号:W25Q32JVSSIQ       品牌:WINBOND     封装:SOP8         34000只
型号:CD4052PBWR         品牌:TI           封装:TSSOP16       60000只
型号:MSP430F4152IPMR    品牌:TI         封装:  LQFP64      30000只
QQ:2215154487

网友H:
怎么不考虑SD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