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电磁学概念介绍

楼主(2018-06-22):
   学习知识如果一开始深挖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可能会事与愿违,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而如果三言两语就能把基本概念的要害掌握住,然后再深挖,也是一种学习策略。

一,电磁学的适用范围

经典力学是基于牛顿定律的,而经典电磁理论是基于麦氏方程的,麦氏方程应用极广,但也不是万能的,对于原子尺度的现象和高速运动系统的电动学,则无能为力。

二,麦克斯韦方程介绍

麦克斯韦方程主要是由两个基本关系构成的:麦克斯韦-法拉第定律和麦克斯韦-安培定律。
麦克斯韦方程还包含另外两个基本关系,一个是说磁力线无始无终,一个说电力线或者同样是无终的,或者是起始于电荷。由于电荷守恒定律+两个基本关系式就可以推出,我们认为这两个方程并不包含新的信息,所以把它“冷落”了。

楼主:
三,媒介的重要概念

关于本构关系,必须搞清为何需要电导率,电容率和磁导率这三个参数!!!!
这个很重要!!!!!!

因为物质是由空间隔离的离散粒子组成的,而且其空间结构和特性并不完全相同,这些细节机理需要借助于量子力学,及固态电子学来研究,在电磁学中为省事起见,不研究这些细节,而是直接把物质视为连续媒介,具体来说是就是在场论中,认为电荷是连续分布的,直接用宏观量电容率,电导率和磁导率来描述它的外在特性,而不考虑内部细节。

简而言之,化离散为连续,就是这3个参量的使命。

楼主:
四,掌握了上面这个要点,电磁学中诸多概念就可以秒杀了。
例如:

1,电荷密度ρ

力学中要研究质量密度,
如同米国和世界打贸易战一样,要适度等同回应,报复措施是必须的,不然没面子。
电学中当然要研究电荷密度了。

为何要电荷密度ρ这个概念啊?化离散为连续呗。

某区域中总电荷当然=点电荷之和+线积分+面积分+体积分了。叠加原理好用的很。

楼主:
按道理来说,我们可以由1+1=2这个加法,来定义减法2-1=1。
但是我们可以倒着玩,我们可以由2-1=1来反推出1+1=2!
即正着玩和倒着玩看起来各有道理,于是电磁学中有归纳法和演绎法两大阵营。

但是站在学习的角度看,演绎法是首选。流程简洁清晰漂亮。
归纳法固然符合历史研究顺序,符合科学研究流程和习惯,但是费力费时的毛病是避免不了的。

所以,我们是看不惯的“倒行逆施”,即根据次级定理来反推高级定理,这样看起来太扯淡了。例如根据毕奥萨伐尔定律来反推安培定律。

而电磁学中所有定律定理的级别顺序,我以前发过了。

楼主:
作者正着推也行,反着推也行,但是受害者是观众,绕来绕去的公式,看的观众是头晕眼花,大小便失禁。

大小失禁也就罢了,以健康换知识也是值得的,但就怕是邯郸学步,身体坏了,还没掌握基本概念。例如不许翻书,电通密度D是啥意思?如何定义?

楼主:
言归正传

2,电容率

电容率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

帅哥库伦研究力与电荷之间的关系,发现个规律:力(电场强度)正比于表面电荷密度!即F(E)& ρs
正比关系,加个常数电容率ε0就成等式了,即 ε0*E= ρs

然后记住这个常数 ε0=8.854*10^-12 F/m!

今天睡觉前,只要你记住一个公式 ε0*E= ρs,和一个常数 ε0=8.854*10^-12 F/m,就算大功告成了。
每天记一点点,慢慢积累,基本电磁学理论好学的很。

楼主:
2(1)相对电容率/介电常数 εr

根据楼上所学,我们知道对于真空中的平行板电容,其电场强度E=表面电荷密度ρs/ε0!
如果此时在 俩极板间放入电介质板,由于电介质板中感应的电荷所产生电场强度E方向,和原来的E0方向相反,所以放入电介质板后,总的电场强度E是变小的。
为定量描述这个特点,我们定义相对介电常数/电容率εr为:

                                                      εr=E0/E

上式中E0是真空中的电场强度,E是加入电介质后的电场强度。两种情况下ρs是相同的,不变的!

2(2)电容率/介电常数 ε

上面定义了真空中的电场强度E0= ρs/ε0,
接着定义了 εr=E0/E,
根据这两个式子得出有电介质存在时的E=ρs/ε0εr

根据上式,定义ε=ε0*εr可以更方面表示E=ρs/ε

今天晚上,理解完介电常数和相对介电常数两个公式,任务就完成了,可吹着空调呼呼大睡了!

楼主:
电磁学书籍,铺天盖地到处都是,但是仅有少数作者注意一些细节的东西。

例如电流的定义,大多数场合都是i=dq/dt,只有少数人写成i=δq/δt!
有人可能会说,根据契约精神,少数要服从多数。

后者更严格。

楼主:
电流的认识过程也很漫长:

伏特发明他的电池之后,奥斯特有条件做实验证明电流可以产生磁场了。
安培证明电流彼此之间施加作用力。
早期的电子实验表明导体中的电流是由运动的电荷产生的。
尤其是1876的罗兰实验,证明了运动电荷可以产生磁场。
现代电子理论和量子力学证明这些认识是正确的。

大约2年前的年后,这个论坛聊过电流的分类,不过当时是表述二大爷鬼扯,观众也分不清个1234来。
我们这里的定义是和运算息息相关的,也就是说,这里的分类标准是计算方法和公式,显然,这样的分类方法是最好的!认识也是最深刻的。相比于其它分类方法,例如有的教材按照介质不同,把电流分为传导,电解和运流。这种分类方法是不科学的。

麦克斯韦为解决场方程的不一致问题,所提出的位移电流算是独特的一类。另一类最基本的电流是运流电流。

楼主:
由于我们的主打方向是低频模电,射频与微波等内容我们是不学的,所以电磁学方面我们只学习电磁定律和磁路。
RFIC专业的需要这些知识,混合IC设计的则只学点皮毛,加之这个东东比较难学,照本宣科美什么意思,所以略过不提:

楼主:
电路基本定律全在这儿了:

这差不多刚好占了经典物理学定律的半壁江山。
经典物理学定律有11个席位:力学方面4个定律全被牛顿他老人家独吞了;高斯,法拉第,麦克斯韦,洛伦兹,安培几个人分享电磁学方面的5个定律;热力学第一,第二定律。

表面上看起来也就是几个定律,无非是记几个公式而已,看着不难,实际难点有三:
1,首先必须解决一个paradox问题,也就是我总是说要区别微分和偏微分的原因!

众所周知,电荷和磁流产生电场;电流产生磁场。这个“产生”必然牵扯到运动和场的问题,进而和相对运动有关。
例如有个场景:小明站在路边不动,小强拿个电荷q匀速直线运动,如果再有B场,这时小明和小强看到的电磁场景明显不同--小明看到的是一个运动的电荷,运动的电荷可以产生磁场;但小强看到的是一个静止的电荷,是不可以产生磁场的!那到底有没有产生磁场呢?

楼主:
题外话:学过电磁学,人家要是问为何3个电压表读数相同?要答:静电场是保守场,路径无关!

网友A:
你知道为什么散度不能用来表示无源场的密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为什么散度不能用来表示无源场的密度吗?

首先,最好不要用“无源场”这个术语,因为任意场都是有“源”的,所以按照这个术语的定义本身来理解是没问题的,但就是会让人迷惑和不解。
其次,问为何不用散度表示无源场,好比问我为何汽车不能在水塘里开一样,问题问的好尴尬。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最好不要用“无源场”这个术语,因为任意场都是有“源”的,所以按照这个术语的定义本身来理解是没 ...

你都没看清我问的是啥 无源场不是没有你说的那个”源” 而是场线闭合的场 ,散度 当然不是 用来表示无源场 ,没看到密度两个字吗?  电场场线密度可以用散度来表示  因为电场场线不是闭合的 磁场场线闭合的  所以场线密度不可以用散度来表示 而是重新定义一个 旋度 来表示     请问这是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没看清我问的是啥 无源场不是没有你说的那个”源” 而是场线闭合的场 ,散度 当然不是 用来表示无源 ...

这个问题高大上了
1+1=2很简单,但是为何=2就是高大上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