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求助:能切换DCMI的模拟开关

楼主(2018-06-22):
求助:能切换DCMI的模拟开关 需要单路切16路的

网友A:
到TI官网看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TI官网看看呗;

恩 就是不知道怎么选 不知道能不能设计成 高速的总线开关那样子的方式

网友B:
就算能切换,但是帧率要不要保证呢,想起来都会有些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算能切换,但是帧率要不要保证呢,想起来都会有些麻烦

方案已经成功了

网友C:
mux508试试看

网友D(2019-06-11):
你好,能讲讲你选的是哪款芯片吗?最近我也在做射频信号切换也是16选1

网友B:
就是一条dcmi驱动16个摄像头吧,这么弄有意义吗,帧率只有原来的16分之一了,那不是跟图片差不多了.

一定要做我觉得加个cpld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