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IO隔离

楼主(2018-06-22):
INA,B,C,D 输入高电平或低电平   OUTA,B,C,D始终是是低电平   VISO只有2.1V

网友A:
16脚是电源脚,需要加电压

自带隔离电源,16脚不需要加电压。

网友B:
15脚是GND2,应与9脚相连,不能与2和8相连,否则芯片不能正常工作且失去隔离的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脚是GND2,应与9脚相连,不能与2和8相连,否则芯片不能正常工作且失去隔离的意义。 ...

谢谢

网友C:
原理设计错了。好好看看datasheet吧

网友D(2018-07-28):
给你参考一下官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