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基于AVR单片机的数控频率计

楼主(2018-06-22):
数控频率计原理图·

楼主:
AVR单片机源码
//包含所需头文件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avr/signal.h>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数码管字型表,对应0, 1, 2,  3,  4,  5,  6,  7,  8,   9//
uchar Table[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Data[4]={0,0,0,0};       //显示初始值:0 0 0 0
uint data=0;
uint CNT=0;
uchar fanwei=1;
unsigned long Load;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us( int t)     //us
{
do
t--;
while(t>1);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t)   //ms
{
while(t!=0)
{
  delay_us(1142);
  t--;
}
}

//动态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uchar *p)         //参数p为待显示的数组名
{uchar i,sel=0x01;
for(i=0;i<4;i++)
  {
   PORTA=Table[p[i]];          //送字型码
   PORTD=~sel;
   delay_us(500);              //显示延时
   sel=sel<<1;                 //移位以显示前一位
  }
}

//计数值处理函数
void Process(unsigned long i,uchar *p)
{
if(fanwei==2)
   i=i/1000;
if(fanwei==1)
{
   if(i>9999)
    i=9999;
}
p[0]=i/1000;
i=i%1000;
p[1]=i/100;
i=i%100;
p[2]=i/10;
p[3]=i%10;
}

void xuanze (void)
{
  if((PINB&0X10)==0)
    fanwei=1;       //单位为1Hz

  if((PINB&0X20)==0)
    fanwei=2;       //单位为1KHz
  if(fanwei==1)
    PORTC=0X01;
  if(fanwei==2)
    PORTC=0X02;
}
//端口初始化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 = 0xFF;
DDRA  = 0xFF;
PORTB = 0xFF;
DDRB  = 0x00;
PORTC = 0xFF;
DDRC  = 0xFF;
PORTD = 0xFF;
DDRD  = 0xFF;
}

//定时T1初始化
void timer1_init(void)
{
TCCR1B = 0x00;//停止定时器
TIMSK |= 0x04;//中断允许

TCNT1H = 0x00;
TCNT1L = 0x00;//初始值
OCR1AH = 0xFF;
OCR1AL = 0xFF;//匹配A值
OCR1BH = 0xFF;
OCR1BL = 0xFF;//匹配B值
ICR1H  = 0xFF;
ICR1L  = 0xFF;//输入捕捉匹配值
TCCR1A = 0x00;
TCCR1B = 0x07;//启动定时器
}

//定时器T1溢出中断服务程序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1_ovf_isr:9
void timer1_ovf_isr(void)
{
CNT++;
TCNT1H = 0x00; //重装值高位
TCNT1L = 0x00; //重装值低位
}

//定时器T2初始化
void timer2_init(void)
{
PORTC =0X01;
TCCR2  = 0x00;//停止定时器
ASSR   = 0x08;//异步时钟模式  AS2=1
TCNT2  = 0xFF;//初始值
OCR2   = 0xFE;//匹配值
TIMSK |= 0x40;//中断允许
TCCR2  = 0x05;//启动定时器    PCK/128
}

//T2溢出中断服务程序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2_ovf_isr:5
void timer2_ovf_isr(void)
{
PORTC=0X02;
TCCR1B = 0x00;                  //关闭计数
//读取计数值
Load=CNT*65536+TCNT1;           //计算频率值
TCNT1 = 0X00;                   //清除计数值
CNT=0;

TCCR1B = 0x07;                  //开始计数
}

void init_devices(void)
{
cli(); //禁止所有中断
MCUCR  = 0x00;
MCUCSR = 0x80;//禁止JTAG
GICR   = 0x00;
port_init();
timer1_init();
timer2_init();
sei();//开全局中断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init_devices();
while(1)
{
  xuanze();
  Process(Load,Data);    //计数值处理
  Display(Data);        //动态扫描显示
}

}

网友A:
测量最高频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最高频率是多少?

kHZ级别  不上M估计也就几十K

网友A:
引用 楼主:
kHZ级别  不上M估计也就几十K

我的简易频率计用74HC14做输出整形,MCU使用STC12C5204AD,跑有源0.1ppm的32.768MHZ,直接测频最高16MHZ,通过一个外接的74HC系列的计数器分频可以测到100MHZ,通过MB506分频可以测2.4G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简易频率计用74HC14做输出整形,MCU使用STC12C5204AD,跑有源0.1ppm的32.768MHZ,直接测频最高16MHZ ...

加一个牛点的分频器还是可以把频率给提上去的,我之前发过一个制作2.4G频率计的帖子。

网友B:
频率测量如果只是用于显示,分频没问题,但是用于控制,分频显然降低了系统的实时性。例如灌装系统中测试流量,脉冲到特定数目代表灌装满,这种高速计数模式不适合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