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3V单电源供电,哪个运放比较好?

楼主(2018-06-22):
如题,频率300KHz,放大倍数2-300倍,3.3V单电源供电,谢谢!

xch
一定要运放吗? 三极管分离元件电路行不行?

网友A:
100MHz以上带宽,2.7-5.5V供电的运放都可以。到各大家网站上自己选型。

网友B:
我常用的TLV2316,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xch
不考虑失真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常用的TLV2316,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MHz以上带宽,2.7-5.5V供电的运放都可以。到各大家网站上自己选型。

好吧

网友C:
300KHz的信号如果单级放大最大300倍,对运放带宽的要求至少要500MHz了

xch
@yanwen217 :你推导的这个理论误差有多大?怎么断定误差就满足要求? 用谎言掩盖另外一个谎言不是工程师的作风,是中国法西斯的做法。
@xch :论坛上有帖子专门针对增益误差做过详细的理论计算推导,之所以选择5~10倍余量,就是根据这些理论推导得出的经验公式,你非要钻牛角尖,那就选100G的吧,貌似还没见过,等你造出来吧
xch
@yanwen217 :那应该选增益带宽100G 要不误差就大了。 问题是你怎么事先就知道这误差就满足需求?
@xch : 没算错,增益带宽积要预留5~10倍的余量,否则增益误差就大了。
@xch :嗯 谢谢!
xch
算错了吧? 300khz x 300 = 90000khz =90 mhz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0KHz的信号如果单级放大最大300倍,对运放带宽的要求至少要500MHz了

分2级呢?单级放大不会超过100倍的话,带宽要求多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分2级呢?单级放大不会超过100倍的话,带宽要求多少?

分两级,前级15倍,后级20倍,就是300倍了,这样对带宽要求就低很多了,GBP 100MHz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两级,前级15倍,后级20倍,就是300倍了,这样对带宽要求就低很多了,GBP 100MHz就可以了 ...

好的,谢谢!现在在找这方面的型号,还有低功耗要求。

网友D:
还取决于你对信号质量的要求。理论上来说,你这2-300倍的放大区间还是大了点,假设放大300倍,电源是3.3V,也就是输出最大3.3V,也就是输入信号最大3.3/300=11mV。这个时候就是要求严格的轨对轨特性了。另外,如果你对波形/信号质量要求非常高,运放带宽要求也会比较高。

建议楼主还是说一下具体的应用场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取决于你对信号质量的要求。理论上来说,你这2-300倍的放大区间还是大了点,假设放大300倍,电源是3.3V, ...

嗯,谢谢指点!要求不是太高,目前选型的是ADI的AD8032,带宽80MHz,我这个项目对低功耗要求还比较高,所以暂时选的是AD8032。放大信号对象是超声波探头的回波波形,因为对盲区要求高,所以用的是高频超声波探头,3-400KHz,非常规的20-40KHz。

网友C:
Xch兄弟,请您认真看看我回复的每一个字,我哪里有写理论推导是我做的了?!
理**式推导非我能力所及,我高数也就及格水平;经验公式也非我能总结出来,我也只是学习、积累,用实际电路去验证,您大可以贴出来您的推导,来证伪,随便一通键盘敲字乱扣帽子,这就是您的工程师做风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C:
Xch兄弟,请您认真看看我回复的每一个字,我哪里有写理论推导是我做的了?!
理**式推导非我能力所及,我高 ...

改下称呼,应该是XCH大师,洗耳恭听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