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高保真音响系统设计

楼主(2018-06-22):
谈及高保真(High Fidelity,简称Hi—Fi)音响系统来,我想很多音乐爱好者,或者说很多一般的人,都在各种媒体中看到或者听到过这概念,不过大家不一定知道做何解释。而且大部分音乐初级爱好者一定是非常好奇“高保真”这个概念的定义。

楼主:
为了给大家解惑。那么下面由专业术语来解释:美国IEEE(电子与电机工程师协会)出的《IEEE名词术语词典》一书对“Hi—Fi信号”的解释为Hi—Fi信号是指使用性能最好的先进器件,如话筒、功率放大器、音箱或耳机之类来对信号进行传送。

楼主:
另外一种定义是如此:沈嚎先生等编撰的《电声词典》对“高保真度”的解释则指“用于评价高质量放声系统如实重现原有声源特性的术语,它力求难确而如实地记录或重现节目的原有特性并在主观上不引起可分辨的畸变感觉。对高保真度的评价包含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前者是使放声的特性参数满足规定的技术指标,后者是让听者对音质进行综合性的主观评价。因此,高保真的概念不完全是原声和重放声在客观上一致,有时也指经必要的修饰加加工,按主观爱好来美化声音”。因此,所谓Hi—Fi,是指“专门研究以最大的逼真度对原有声信号进行录音和重放的技术,以及为此而使用的音响器材和有关的技术测试方法和仪器”。另外,所谓最大逼真度也不排除进行一些必要的修饰和美化(如对现场录音的剔除噪声和仅保留一些鼓掌声和欢呼声)。但也有人对声音进行一些美化的做法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高保真便是毫不走样而忠实地再现原有的信号,既不得有所失真又不得添加任何的东西,也即要保持原汁原味。

楼主:
其实,高保真音响的定义并不是那么重要的。我们可以思考这个问题,高保真音响,它为什么要是高保真呢。因为它可以让人们更加好的去享受音乐,去记录逝去的声音。那这本身就是一个主观的过程。其实是不是真实的还原音乐本身并不是重要的,我觉得音乐这种艺术给每个独立的不同的个人带来的一个享受的过程,它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单单从技术角度来评论对一种艺术的看法。

楼主:
高保真音响是一个相当综合的学科,也就是渗透型的学科,它综合了相当多的学科在里面,比如模拟电路,信号处理,以及元器件的材料选择涉及到的材料学,还要对声音的各种运动、性质阐述的声学,还有设计中涉及到的模型处理等等,不一而足。下面将分类阐述。

楼主:
音源是指重播声音时的信号源部分,一般都包括CD机、卡座、收音头、视盘机、LP唱机、录像机等,这些器材的共同特点是,均可通过机器自身将存录于唱盘、卡带乃至空间电波中的信号转化为弱电信号播出,例如CD机可通过其内部电路将刻在CD唱盘上的数码信号转化为模拟弱电信号,并从其输出端输出。音源送出的弱电信号,由于其电压处于毫伏级,不能直接去推动音箱,所以,音源输出信号就必先要经过功放的放大,这就需要使用功放放大器。

楼主:
前置放大器
前置放大器位于后级功率放大器之前、信号源设备之后。它对改善整机特性,提高音质、音色,以尽可能以理想的方式将高纯度的音频信号进行切换、放大与处理并输入到功放级,具有极重要的作用。
要达到高质量的放大,并能获得良好的信噪比,在前级放大器中对噪声的抑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输入1mV的音频信号(例如话筒信号)中,如果混有0 .1mV的轻微噪声,经过1000倍的放大,此噪声即可达到0.1V,输入后级功率放大器后再经过放大,此噪声即会达到不能容忍的地步。
因此,前级必须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以清除微弱的噪声。其中信号源与前级之间一般均用屏蔽线进行连接。

楼主:
后级功率放大器
后级功率放大器的作用是将来自前置放大器的信号放大到足够能推动相应扬声器系统所需的功率。就其功能来说远比前置放大器简单,就其消耗的电源功率来说远比前置放大器大,因为功率放大的本质就是将交流电能“转化”为音频信号,当然其中不可避免地会有能量损失,其中尤以甲类放大和电子管放大器为甚。
后级功放部分,是进行单纯功率的部分,它的作用就是尽可能地原原本本地放大来自于前级的信号,我们对后级的要求是,放大倍数尽可能地高,而放大后信号的失真程度应尽可能地小。

楼主:
音箱作为最终的还声设备,将放大后的电信号转换为声信号,传入我们的耳朵,一般来讲一只音箱中含多个扬声器单元。一对音箱,分左右两声道播放两路不同的信号构成立体声效果,最终将一个声场较为完整地展现于我们的面前。
其实一个高保真音响,它是否让发烧友们满意还有很多因素,比如:前置放大器的输入线缆,放置音响的房间墙壁,房间形状,音箱之间的距离及摆位等等。不仅如此,就单线材,如果是非常发烧级的,就要几千*币,不要说功放,音箱本身了。而能真正地欣赏高保真音响还需要一定的音乐素养。所以说高保真音响是一个生活水平上升之后的高级精神享受。

楼主:
晶体管放大器
与电子管功放相比,晶体管功放具有更高的可靠性和更长久的耐用性。由于末级采用严格对称的OCL互补推挽电路,进一步减少了因输出变压器而引起的种种噪声干扰、频响缺陷和谐波失真,从而令晶体管功放有极宽的频率响应(低频放大可直到直流信号,高频可延伸至听域极限)和极高的保真度(总谐波失真可轻易达到0.001%),阻尼系数非常高,瞬态响应也较电子管功放优秀得多。声音清脆开扬,极具穿透力且力度十足。特别音乐的背景噪声音宁静达到寂静无声的至高境界。一般而言,晶体管音色较电子管硬朗、冲劲十足,最适合于人声、重金属打击乐、现代摇滚乐、迪斯科舞曲以及大动态的重播。
它克服了电子管功放的两个缺点,一是阻尼系数可做得很高,有良好的瞬态特性,在声音的节奏感,力度上要比胆机明快、爽朗、有力;二是无需变压器,不仅节省成本,缩小体积,而且避免了由变压器所引起的失真。晶体管放大器是现时市场上汽车音响功率放大器的主流产品,品种繁多,档次齐全,是车主选用的主要产品。

楼主:
集成电路放大器
它的最突出优点是可靠性高,外围电路简单,组装方便,占用空间比较小,而且保护电路都内置了,一般情况下不会发生烧毁器件的问题,不足之处是电声指标(功率、频响、失真度、信噪比等)和音质皆不如分立元件组成的放大器, 但是现在随着集成芯片的进一步发展,差别也是越来越小了。

楼主:
频率响应
在众多技术指标中,频率响应是最为人们所熟悉的一种规格。一部分放大器而言。理论上只需要做到20至20000HZ频率响应频率就已足够,但是真正的乐音中含有的泛音(谐波)是有可能超越这个范围的,虽然这些谐波,人类的耳朵根本就感觉不到,但是人类还是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感知到这些谐波的存在。加上为了改善瞬态反应的表现,所以对放大器要求有更高的频率响应范围,例如从10 Hz~100 KHz等。习惯上对频率响应范围的规定是:当输出电平在某个低频点下降了3分贝,则该点为下限频率,同样在某个高频点处下降了3分贝,则定为上限频率。 按照一般的规定,高保真功率放大器的频率响应为20Hz~20kHz(±3dB)。如图

楼主:
谐波失真
任何一个自然物理系统在受到外界的扰动后大都会出现一个呈衰减的周期性振动。举例来说,一根半米长两端固定的弦线在中间受到弹拨的话,会产生一个1米波长的振动波,称为基波。弦线除了沿中心点作大幅度摆动外,线的本身也人作出许多肉眼很难察觉的细小振动,其频率一般都是比基波高,而且不止一个频率。其大小种类由弦线的物理特性决定。在物理学上这些振动波被称为谐波(Harmonics)。为了方便区别,由乐器所产生的谐波常称为泛音(Overtone)。谐波除了由信号源产生外,在振动波传播的时候如果遇上障碍物而产生反射,绕射和折射时同样是会产生谐波的。
无论是基波或谐波本身都是“纯正”的正弦波(注:正弦波是周期性函数,由正半周和负半周组成,但决不能将其负半周称为负弦波)但它们合成在一起时却会产生出许多奇形怪状的波形。
放大器的线路充满着各种各样电子零件,接线和焊点,这些东西或多或少都会降低放大器的线性表现,当音乐信号通过放大器时,非线性特性会使音乐信号产生一定程度的扭曲变形,根据前述理论这相当于在信号中加入了一些谐波,所以这种信号变形的失真被为谐波失真。
谐波失真并非完全一无是处,胆机的声音之所以柔美动听,原因之一是胆机主要产生偶次谐波失真。即频率是基波频率2、4、6、8…倍的谐波。在40年代时,有许多较“小型”的收音机故意加入相当程度的二次谐波失真。目的是制造“重低音”去取悦消费者。

楼主:
信噪比
信噪比(Signal Noise Ratio)是指信号通过音频设备后增加的各种噪声(如低频哼声、感应交流声、咝咝声等)于指定信号电平的dB差值,或信号幅度与噪声幅度之比,由于值比较大,一般用分贝来表示其值,有时也以重放设备输出的绝对噪声电压或电平值来表示,此时称为噪声电平(这实际上也是一个用电压来计算的信噪比数值,只不过分母是一个固定的数:0.775V,而分子则是噪声电压)。
由于信噪比和功率或者是电压成对数关系,要提高信噪比的话便要大幅度地提高输出值和噪声值之比,举例来说,当信噪比为100dB时,输出电压是噪声电压的一万倍,以电子线路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下面将列出信噪比的数值计算公式:
设噪声信号功率(或电压)为PN(VN),有用信号的额定输出功率(或电压)为Ps(Vs),则定义信噪比S/N为:
S/N=20lg (Ps/ P)=  20lg (V s/ V)
一台放大器如有高的信噪比意味着背景宁静,由于噪声电平低,很多被噪声掩盖着的弱音细节会显现出来,使空气感加强,动态范围增大。放大器的信噪比一般来说以大约85dB以上为佳,低于此值则有可能在某些大音量聆听情况下,在音乐间隙中听到明显的噪音。

楼主:
瞬态响应
瞬态响应是指放大器跟随瞬态(猝发)信号变化能力大小的一种标准。现代音乐中包括了很多此种信号,比如:打击乐器弹拨乐器,都能产生猝发声脉冲,即瞬态信号,当瞬态信号输入到音频功率放大器输入端时,如果放大器的瞬态响应差,其输出就跟不上瞬态信号的变化,猝发信号的包络将产生畸变,这就是瞬态失真。我们平时测量瞬态响应常用方波信号,当方波信号输入放大器时,如果输出信号的波形是方波,说明放大器的瞬态响应良好。而瞬态反应不良的就如图。若音频功率放大器的瞬态响应良好,那么放音时钢琴的声音就特别悦耳,特别是跳跃式的短促音符,清晰度会增大。

楼主:
瞬态互调失真
在电子放大线路中,由于零件的对称,温度的变化,噪音的干扰以及其他种种原因,使信号的被放大的同时,无可避免地被加入各种各样的失真,而负反馈则能有效地降低这些失真。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如放大器在放大一个正弦波信号时,加入了一个失真的方波信号,这个正弦加方波的信号会被负反馈线路反相,然后反馈至输入端,和原来的正弦波相减,使原来的信号幅度变小之外还含有一个相反的方波,这个新的信号在经过放大器时同样会被再次加入一个失真的方波信号,由于信号里面已有一个相反的方波,这样正反方波便会互相抵消,使输出信号只含有正弦波,这就明显地降低了失真。不过负反馈的缺点也是很明显的,因为负反馈令输入信号和反馈的输出信号相减,降低了信号电平,如果要使输出信号被放大到足够的强度,放大器的放大率(增益)便要加大,所幸的是这并非难事,尤其是晶体管机。

楼主:
晶体管放大器有坚固耐用,体积小,重量轻放大率高等优点,其缺点是工作特性不稳定,易受温度等因素影响而产生失真甚至失控。解决办法之一是采用高达50至60dB左右的深度负反馈。反正晶体管的放大率很高,牺牲一些无所谓,由于采用了大深度的负反馈,大幅度减少了失真,所以晶体管机很容易获得高超的技术规格。不过麻烦也就因此而起,为了减少由深度负反馈所引起的高频寄生振荡,晶体管放大器一般要在前置推动级晶体管的基极和集电极之间加入一个小电容,使高频段的相位稍为滞后,称为滞后阶,可是无论电容如何小,总需要一定时间来充电,当输入信号含有速度很高的瞬态脉冲时,小电容来不及充电,也就是说在这一刹那线路是处于没有负反馈状态。由于输入信号没有和负反馈信号相减,造成信号过强,这些过强信号会使放大线路瞬时过载(Overload)。因为晶体管机负反馈量大,信号过强,程度更高,常常达到数十倍甚至数百倍,结果使输出信号削波(Clipping)。这就是瞬态互调失真,由晶体管分立元件组成的音频功率放大器和集成功率放大器往往存在较严重的瞬态互调失真.这是造成“晶体管声”的重要原因,当大音量,高频率的节目出现,最容易诱发瞬态互调失真。

楼主:
转换速率
转换速率SR主要是描述放大器对音源高频分量的跟随(反映)速度快慢的一项指标。SR和放大器的瞬态响应雷同。一个大SR的扩音机,它的高频响应一定很出色,而且瞬态失真TD(transient distortion)和瞬态交互失真非常的小。转换速率的单位是uV/s。要是一款Hi-End级功放,其SR值都能达到数十微伏/秒或者上百微伏/秒。这中放大器的通频带一般也都相当宽,跟随频率变化的能力也是相当的强。

楼主:
交越失真与削波失真
交越失真是由于是乙类推挽功率放大器功放管起始导通的非线性造成的。其失真波形如图,在图中,图(a)为输入的无失真的正弦波信号,图(b)为放大器输出的交越失真信号,图(c)是削波失真信号。交越失真是一种非线性失真,是造成互调失真的原因之一。削波失真是指功放管放大时,放大器输出信号不随输入信号的增大而增大,以致输出信号波形的尖峰被削平,因此人们形象地称之为削波失真。削波失真使人感到声音模糊且抖动,特别是在小功率放大器放音时常出现在这种情况,为了克服该现象的发生,在设计音频功率放大器时要考虑有一定的功率储备。

楼主:
EI型
EI型是最为常用和多见的,结构简单.它的优点是加工制作容易绕制方便,成本低廉,抗饱和性能好。缺点为漏磁大、同功率下的体积重量偏大,转换效率相对较低。
EI型变压器在音色上的声音走向为厚重浓郁、温暖醇和,音场层次、细节解析力一般。 当采用特殊的分层分段绕制方法后(即所谓的发烧绕制法),在细节和解析力上有显著提高,而且高频上的延伸感也非常出色,有别于其他类型的电源变压器。如果在使用过程中再针对其缺点增加部分辅助改良措施,例如增加屏蔽罩,采用优质铁芯和无氧铜线,科学合理的绕制方法等,这一最原始古老的电子器件,仍是非常出色的。许多世界名机例如麦精图等一直在**沿用这一传统的元器件。经典的胆机制作也一直在沿用它。适合听音口味上喜欢“唯美”的DIY爱好者选用。

楼主:
是c型变压器之后开发出来的品种,磁路短,效率高,铜损与铁损均小于EI型变压器,体积和重量小,安装使用方便。缺点为制作费用相对较高,抗直流饱和性能差。
环型变压器在音色走向上为清爽亮丽、刚劲,音场层次、细节解析力、速度感优于EI型。但在中频的厚声温暖感上要逊色于EI型。由于环型变压器具有一些优异的性能特点,因此被广泛的应用于各种档次的功放之中。但是由于环型变压器的抗直流饱和性能差,极易产生杂音干扰,因此在一些顶级功放中的应用又受到一定限制,尤其是一些纯A类功放。近年来由于技术的进步,环型变压器的这一先天缺点已经逐步得到改善,在国外的一些高档功放上环型变压器的身影又多了起来。

楼主:
滤波电感器
另一方面我们经常可见在电源上使用滤波电感器来改善电源品质,利用电容和电感在交流电源上形成LC滤波电路可以大大降低高频杂波干扰,使进入电源系统的交流电更洁净。其次可以使用大型的滤波电感器串联在变压器初级线一圈及次级线圈上来降低纹波,稳定电源。最常见的是在两个并联的电容之间串联一个电感,形成Л型滤波器,此举可有效改善电源。在电源上能够舍得花大钱用电感的功放,其品质自然也有很好的保证。

楼主:
整流二极管
整流二极管在电源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将交流电转换成直流电。虽然许多人对快速恢复整流二及管大加推崇,但如在线性电源中使用普通二极管,并且在每一个二极管上并联一个小电容,也同样可以大大改善噪声干扰 。

楼主:
稳压及恒流电路
对功放采用稳压电路供电是一个好方法,记得安装位置也要正确,要置于滤波电容之前,其输出直接接到滤波电容上,滤波电容的电容量也不可减少,不能因为采用了稳压措施就减少滤波电容。变压器也一样不能偷工减料。总之,电容、变压器得用上如同没有使用稳压电路之前大小,才可得到稳压的效果。这样的做法,需要花不少银两,因 此比较经济的做法是将功放的前级(电压放大级等耗电少的部分)与功率放大级分开供电,仅对前级进行稳压供电,功率放大级则不作稳压。除了稳压之外,相对应也可以做恒流电源的设计,供给放大线路固定的电流,则可得到稳定、无波动的电压,若线路的前级再配上稳压电路的话,更是可以得到意想不到效果。

楼主:
整流滤波电路
我们所用的功放需要的电源都是先将交流市电经变压器降压或升压后,通过整流器变为脉动直流电,然后经过电容、电感、电阻或三极管构成的滤波电路滤波,使之变为波纹系数很小的平滑直流电,方可为音响设备使用,以上的过程中涉及到了“整流”和“滤波”两个过程。

楼主:
半波整流滤波电路
半波整流滤波电路可由图3.l所示的半导体二极管构成。由于二极管D的单向导电性,只有在变压器B次级电压U2为正半周时,才有电流流过负载,在负载两端形成图3.2曲线a所示的单向脉动直流电压,故称半波整流。其输出电压的平均值:UL=Um2/π≈0.318Um2
式中,Um2为交流电压U2的峰值。在这个脉动电压中,除了直流分量之外,还含有大量的交流分量。我们可以从图3.2中的a部分很清楚的看到,可见,半波整流电路输出电压的交流分量比直流分量还要大,这样的脉动直流电是不能直接用于音响设备的,须在电路输出端加接滤波电路,所以加入一个滤波电路,它一般由电容、电感、电阻及三极管构成,其中最简单常用的是加接滤波电容[如图3.1中的电容C]。这样,由于电容具有充放电作用,当二极管导通时,电压U2同时向电容C充电,使电容两端的电压接近U2的峰值Um2;当二极管截止时,电容C则向负载RL缓慢放电,直至Uc=U2时,二极管才再次导通,C再次被充电,使Uc再次升高(此处Uc所指是电路加在滤波电容C上的电压)。如此反复地充放电。负载两端的电压波形就变成因3.2曲线b所示的形状,比未加滤波电容时平滑多了,但仍存在少量的交流分量。这种采用电容滤波的整流电路,称为容性负载整流电路。

楼主:
全波整流滤波电路
半波整流电路尽管加了电容滤波,输出电压的纹波系数(纹波系数是指交流分量有效值与直流分量的比值)仍偏大,因而不能用于音频功放电路中,为了获得更小的波纹系数,满足高保真放大器的需求,可采用如图3.3所示的全波整流滤波电路,它是采用双二极管整流的电路。
为实现全波整流,电源变压器B次级绕组应具有中心抽头0(实际运用时,0端应接地)。这样,当次级绕组l端为正时,2端便为负,D导通,而 截止,负载有电流ID流过;当1端为负,2端为正时,D截止,而 导通,负载又有电流 流过。可见,不管次级绕组是处于正半周还是负半周状态,负载均有单向脉动直流电流过。当未接滤波电容时,其输出电压波形如图3.4曲线所示。

楼主:
从波形比较我们就可以看出,全波整流滤波电路输出的脉动电压平均值为半波整流电路的2倍,即:
UL=2Um/π≈0.636Um2
由于输出电压的平均值
UL=Um/(1+0.25/fRLC)
所以我们知道,增大滤波电容C的容量,可以减小波纹系数(纹波系数=0.144/ fRLC),提高输出电压的平均值,这是优点,而且,使用大的滤波电容时,由于放电时间常数较大,应付瞬间大动态信号时可起到“ 储水池”的作用。
但是电容加大了,充电时间常数也变大了。当瞬间大信号消耗了电容的能量后,如此会导致电压的恢复时间变长,使后继信号的输出疲软,给人以后劲不足之感。此外,滤波电容过大时,开机浪涌电流也过大,很容易损坏整流管。
可见,滤波电容并不是越大越好,选用时要讲究科学,避免浪费。如果将加大电容增加的费用,用于电源变压器增容,效果一定会更好。

网友A:
基础知识罗列的很详细,一看就懂,理论很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础知识罗列的很详细,一看就懂,理论很深啊

这些都是基础的,我也是只停留在理论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些都是基础的,我也是只停留在理论上。

感觉你也是很厉害了,这些东西整理的挺详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也是很厉害了,这些东西整理的挺详细的。

所以还要接着分享啊。

楼主:
桥式整流滤波电路

其特点是整流器由四只桥接的二极管构成,故次级绕组无论在正半周还是负半周期间,桥的两臂均有一只二极管正向导通。所以与全波整流一样,在一个周期的正负半周均有同一方向的电流流经负载。其输出电压波形、电压平均值以及波纹系数的计算方法都与全波整流电路相同。我们可以参考上面提及的全波整流的公式。

楼主:
桥式整流电路虽然多用了两只二极管、但电路的反向电压由两只二极管串联来共同承受,二极管的耐压可减小一半。此外,该电路流经次级绕组的电流为正弦波,变压器无直流磁化现象,铁芯不易饱和,变压器的体积可更小一些。所以这种整流滤波电路应用最为广泛。

楼主:
列出以上几种常用整流滤波电路的特性参数如表所示。

楼主:
稳压电路
整流滤波电路用于给功率放大器供电可以确保系统性能的发挥,但是如果用来直接为前置放大器供电,其波纹系数偏大,会影响放大器的信噪比指标。所以高质量的前置放大器,一般都要采用稳压电源供电,即主整流滤波电路的输出电压经一个稳压电路稳压之后,再供放大器使用。这样,所输出的直流电压不仅波纹系数更小,而且相当稳定,不会受负载电流和市电变化影响、使放大器的信噪比和稳定性大大提高。

楼主:
LM1036是一个电压控制的双声道,音调(高/低音)、音量、左右音量平衡调节IC。它还带有一个等响度开关,用以补偿在小音量时的人耳特性曲线。因为它是用电压控制调节,可以用单片机控制电路去调节音调、音量、平衡、等响度等,可以完全不用讨厌的双联(或单联)电位器,就算用也不会对音质有影响,以下就是它的一些特性:
•工作电压:9V~16V
•音量控制范围达75dB
•音调控制范围达±15dB
•声道隔离度≥75dB
•低失真:在输入0.3Vrms时,总谐波失真为0.06%
    •高信噪比:在输入0.3Vrms时,信噪比高达80dB
•外围电路简单

楼主:
NE5532为“发烧界”曾经颇负盛名的高速、低噪声双运算放大器(左、右声道各用其半,即L-CH用第一运放,R-CH用第二运放),现在仍活跃在一些中高端的音箱设计中。它做成的放大器,大动态威猛够劲,细腻处晶莹通透,很受欢迎。其内部电路中采用了两级差分放大。因而共模抑制比、等效输入噪声、失真度和增益带宽等性能比较优秀。由于输出级采用单端输出方式,并且工作点取得较高(运放工作电流达8mA,输出管工作电流为5mA左右)。所以有较高的转换速率。没有推挽电路特有的交越失真和开关失真、失真成分中偶次谐波较多,所以才会音质细腻温暖。

楼主:
NE5532的管脚结构及其功能,
如下图所示
(1脚)输出信号                  (2脚)反相端输入
(3脚)同向端输入                (4脚)负电源
(5脚)同向端输入                (6脚)反相端输入
(7脚)输出信号                  (8脚)正电源

楼主:
前置放大器及外围电路原理图及分析
我们知道是由NE5532这个双运放组成,其优越的性能在方案论证已经叙述,该芯片是音质保证的一个很大的筹码。我们从图4.3得知,他们是由2个同相放大器组成的,然后分别对左声道(Lout)和右声道(Rout)输入的音频信号进行放大,由于运放的“增益带宽积”指标是增益与频带宽度的乘积,提高增益后,必然会使带宽变窄。所以一般增益选择在20倍以下为好,此处设计其增益为R20/R19+1=R6/R5+1=11 20dB。C14、C15、C16、C17为保证NE5532电源的直流性提供了更大的保证,从而使噪音电压尽可能的减少。R4和R18是为了提高输入阻抗,降低对前级音调的影响;C12与C32是用来滤除高频杂波的旁路电容。

楼主:
LM1875是美国国家半导体器件公司生产的音频功放芯片,采用5 脚单列直插式塑料封装结构。该集成芯片在±25V电源电压RL=4Ω时可获得20W的输出功率,在±30V电源8Ω负载获得30W的功率,内置有多种保护电路。
电路特点:
•单列5脚直插塑料封装,仅5只引脚。
•开环增益可达90dB。
•极低的失真,1kHz,20W时失真仅为0.015%。
•AC和DC短路保护电路。
•超温保护电路。
•峰值电流高达4A。
•极宽的工作电压范围(16-60V)。
•内置输出保护二极管。
•外接元件非常少,TO-220封装。
•输出功率大,Po=20W(RL=4Ω)。

楼主:
LM1875采用TO-220封装结构,形如一只中功率管,体积小巧,外围电路简单,且输出功率较大。该集成电路内部设有过载过热及感性负载反向电势安全工作保护,是中高档音响的理想选择之一。LM1875为单片30W集成功率放大电路。它的主要技术指标为 :最大输出功率为40W,频率范围为20Hz到20kHz,负载阻抗为8 ,输出40W功率时,失真率为0.015%,总谐波失真为0.02% ;开环增益90dB,功率带宽为70 kHz,最大电流容量为3A, 它的典型电压换速率:8V/μs。

楼主:
LMl875在使用时有以下特点:
    •稳定性。闭环增益在10dB或稍大于10dB使用时,电路工作最稳定。和其它大电流放大器件一样,当因布线不当造成输出与输入之间产生耦合时,会出现自激。可在3脚、5脚与地之间加入0.1μF的退耦电容。
电路的输出可直接与扬声器连接也可通过电容与扬声器耦合。并在输出与地之间加入平衡网络,用l 电阻与0.22 电容串联。
•失真度。在8 负载上输出功率为20W, =20kHz时, ;当 =1kHz时,THD <0.02%。电流极限和SOA保护。正常应用时,工作电流限制在4A左右,当输出管加上高电压时,则降低最大电流,以确保安全。
LMl875在驱动非线性的电抗性负载时,例如装有保护继电器的扬声器时,由于电感**势的作用,可能使负载上的电压摆幅超过电源电压,导致晶体管损坏。而LMl875内装有SOA保护电路,确保电路安全。
    •过热保护。LMl875内部设有先进的过热保护电路,当管芯温度达到170℃时,电路自动停止工作。当温度降至145℃时,又重新工作。此后若温度再度上升时,只要升到150℃时,即停止工作。这样即使在持续故障下也能保证芯片的安全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桥式整流滤波电路

经典的桥式整流电路,自己搭电路的差不多都用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典的桥式整流电路,自己搭电路的差不多都用它。

的确,这个比价流行,大家都是这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