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IIC上拉不到高电平

楼主(2018-06-23):
用单片机模拟IIC,原先用的是AT24C12来存储数据,SDA,SCL都用的是10K的上拉,端口配置成开漏输出,一直没有问题。后来因为一些原因要将AT24C12换成FM24CL16 (铁电存储器),电路没有改动,引脚也是兼容的,但是发现SDA脚上不到3.3v,,下不到0V,拉高时SDA为1.1V,拉低时为0.3V左右,SCLK没有问题,请问这是什么情况,我尝试着把上拉电阻换成2.2K,问题依旧
查看资料,FM24CL16的SDA也是开漏输出啊

网友A:
可能的原因有:
1. 软件故障 —— 单步运行,确定单片机端口设成了开漏输出;
2. 单片机端口电路损坏 —— 换单片机重试;
3. 存储器端口电路损坏 —— 换存储器重试。

另外,10K 上拉电阻一般都不会有问题。
阻值的选择主要考虑的因素为功耗和速度:
阻值越小,功耗越大,总线速度可以更快。

检查时,宜先确定软件端口设置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的原因有:
1. 软件故障 —— 单步运行,确定单片机端口设成了开漏输出;
2. 单片机端口电路损坏 ——  ...

端口和软件确定都有没有问题,因为之前一直在用,只是把AT24C16换成了FM24CL16,其它都没有改变!
至于是否是存储器损坏?我换了几个都是一样的状况!因为这次买的是便宜货,不知道是否为假货,已经重新买了,只有到货后才能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的原因有:
1. 软件故障 —— 单步运行,确定单片机端口设成了开漏输出;
2. 单片机端口电路损坏 ——  ...

我就是这样单步执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端口和软件确定都有没有问题,因为之前一直在用,只是把AT24C16换成了FM24CL16,其它都没有改变!
至于是 ...

铁电不适合于3.3V供电,LZ查下工作电压(最低)。以前碰到过这样的事件。查下,这款产品低电压可以工作。保护脚电平是否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铁电不适合于3.3V供电,LZ查下工作电压(最低)。以前碰到过这样的事件。查下,这款产品低电压可以工作。 ...

FM24CL16的供电范围是2.7-3.65V

楼主:
我的板子是3.3V供电 ,实测为3.25V

网友C:
我最近刚用过fm铁电,10k上拉是足够的,你是点对点吧,我怀疑你买的是坏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铁电不适合于3.3V供电,LZ查下工作电压(最低)。以前碰到过这样的事件。查下,这款产品低电压可以工作。 ...

WP引脚测量为2.45V  但是资料说该脚内部下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刚用过fm铁电,10k上拉是足够的,你是点对点吧,我怀疑你买的是坏掉的。 ...

是的  点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刚用过fm铁电,10k上拉是足够的,你是点对点吧,我怀疑你买的是坏掉的。 ...

原理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WP引脚测量为2.45V  但是资料说该脚内部下拉

作为输入脚,有这么低吗?吸电流有点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作为输入脚,有这么低吗?吸电流有点高吧。

WP脚我用10K的电阻下拉到地,现在测量还有1.87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这样单步执行

单步运行到 141 语句时,检查相应寄存器的值;
单步运行到 144~147 语句时,分别检查相应寄存器的值,同时测量端口电压值。

分别在有和无存储器芯片的情况下做上述实验,
应该能定位出故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步运行到 141 语句时,检查相应寄存器的值;
单步运行到 144~147 语句时,分别检查相应寄存器的值,同 ...

我之前试过,没有存储器,端口输出正确

网友D:
要不就是管子坏了,要不就是有个管脚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不就是管子坏了,要不就是有个管脚不兼容

请问引脚不兼容是什么意思呢?是单片机应该不能被配置成开漏输出?同样的电路用AT24C16是么有的问题的
等新买的FM24CL16回来的时候再测试看看吧

网友E:
断开Io试试

网友F:
可能是芯片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之前试过,没有存储器,端口输出正确

如果现在测试的结果不变的话,
应该是存储器芯片的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作为输入脚,有这么低吗?吸电流有点高吧。

你好,这句话怎么理解呢?他内部下拉,这个电压越小不是吸电流越小吗??谢谢!

网友H:
断开SDA看看,是单片机还是存储IC拉低的,它2个有一个没有正常工作。按理说,用模拟I2C方式更可靠,不会出现互锁现象,我用硬件I2C出现过锁死问题。

网友I:
目测是器件问题,或者尝试把上拉电阻降低。按鄙人以往的使用,程序不用修改,EEPROM和FRAM兼容。FRAM写速度快,i2c不用延时或者判忙。
https://blog.csdn.net/qq_20553613/article/details/78878211

网友J:
大概是买了假货了。。

楼主:
感谢各位的热心帮助,确定买到假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