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i的fft库的问题

楼主(2018-06-23):
最近一直使用ti的这个DSP_fft32x32库函数,但是输出结果总为0。
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大神可以指导一下
跪谢~~

网友A:
注意别把数据的实部与虚部弄反了,dsp-fft32x32 中虚部在前,实部在后,例子就用dsplib中fft例程就行

我是这么应用的,我要做3次FFT。第一次用的DSP_fft16x16,第二次用的DSP_fft32x32,前两次都没有问题,第三次用DSP_fft32x32就不对了感觉可能是溢出了。 数据特别大 但是我看ti的demo也是这么用的。。。求大神点播

网友B:
这个fft算法的要注意入参的,长度有要求的

楼主:
使用DSP_fft32x32函数做16点fft变换,每次结果都是这种形式~   3454        -1396 -3380        -812 -478        -1136 1052        -2500 这几个数据及位置是最正确的其余数据均不正确  不知道为啥  求指点
3454        -1396
-1        -1
-4        -2
-4        2
-3380        -812
1        -1
0        0
2        0
-478        -1136
1        1
2        0
0        -2
1052        -2500
-1        1
-2        -2
2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