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92系列的触控MCU做低功耗方案是用BTM定时唤醒吗

楼主(2018-06-23):
有产品要做,2个弹簧触键,采用锂电池供电的,想做低功耗,是采用BTM定时唤醒来检测吗,要达到正常手摸按键就能响应,BTM多久唤醒一次合适,休眠期间所有接在IO口上的输入/输出都可以做到不耗电,AD关闭,这样功耗大概能做到多少?

网友A:
赛元低功耗触摸的产品,和低功耗唤醒的触摸库,调用就可以实现,单按键唤醒可以做到10u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赛元低功耗触摸的产品,和低功耗唤醒的触摸库,调用就可以实现,单按键唤醒可以做到10uA。 ...

版主,我有用过93F8333这颗芯片,那个产品不需要低功耗,如果我要用低功耗,休眠时库文件如何唤醒,还是有专用的低功耗对应的触摸库,如果有在哪里下载,我下载的文件没看到有专门针对低功耗应用的文件.

楼主:
我准备用92F8363这颗芯片,我刚才看了下手册,单片机进入STOP模式后,触摸库自动进入低功能模式工作,如果有按键按下,单片机唤醒,这时直接读按键值吗,还是会进入特定的硬件中断?一轮按键扫描完后,要启动这个函数才能进入下一轮扫描TouchKeyRestart();        //启动下一轮转换
如果在休眠中,还要执行这个函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准备用92F8363这颗芯片,我刚才看了下手册,单片机进入STOP模式后,触摸库自动进入低功能模式工作,如果 ...

不是这样处理,92F8363有专用的低功耗的触控库及相应的介绍,可以找下赛元代理商要资料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