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Kiel 4 报错error failed to execute

楼主(2018-06-23):
Load时提示这样的错误,用的是Keil4,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请问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Kiel 4 报错error failed to execute\C:\Documents and Settings \Administrator\桌面\N76E003_BSP_Keil_C51_V1.0.3_\Samole_Code\003.hex

网友A:
路径错误,检查你工程目录,有没有提示的路径。
还有,一般的编译器,对中文路径支持都会发生古怪,工程路径最好避免包含有中文名

网友B:
去掉中文路径试试

网友C:
清理一下工程试试。或者换KeilV5,貌似不是路径问题。

网友D:
解决了没,我今天遇到类似的事情了。

网友E:
我的也出问题了,刚卸载了,正在重装

网友F:
keil4是支持中文路径的,不太可能是中文路径的原因。

网友:
重装一下应该可以解决,我前天遇到了类似的,重装搞定的。先卸载,清理干净,重装。

网友:
还有一种就是头文件路径没有设置对,也可能这样

网友G:
Load是指打开工程的时候,还是下载flash的时候?

网友H:
你方式没选对吧,sw和jtag

网友I:
需要换一下工程文件,这个可以用最新的文件去覆盖当前的文件,你可以试试

网友J:
keil4挺好用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K:
配置的时候修改路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