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改作业【电路分析】

楼主(2018-06-23):
搞学术研究的,重在“推敲”,只有如此,才能严谨。
做学问不是在论坛上扯淡,想咋吹就咋吹,只要不违反站规和法规就好了。

要修改的帖子在这里:

https://bbs.21ic.com/icview-2522826-1-1.html

网友A:
又闹笑话了?

楼主:
对应于上图标号1,2,3,4,5,有:

1,讲同样的内容的书籍,命名多的很,例如《电路分析基础》,《工程电路分析》,《电路理论基础》,《网络分析》等,虽然这些书的内容略有偏颇不同,但同属于电路理论范畴,所以正规名字叫《circuit theory》!
不管采用哪个名字,都没有改变这门课的先修课是高等数学(或微积分),甚至包括大学物理的事实。

楼主:
2,“电路分析”是“场分析”的近似形式,自然以波传播(波传播现象)为主的场合不能使用电路分析。但是不少射频电路分析,如传输线,也是要转化为电路分析问题来出来的。所以电路分析是低频和高频模电的基础。
至于场如何向路转化,第一步是把电磁现象分类分组,然后分别对待,例如导体中的电场,对应热能形式的能量消耗;介质中的电场,对应于电势能;传导电流相关的磁场,对应于磁(动)能。为分别用RCL来模拟3种形式的能量做准备。

楼主:
3,电路分析中的参数元件,叫集总参数元件,它的特点是相当于一个奇异点,和质点类似,可以忽略其大小不计。由集总参数元件组成的系统叫集总参数系统。

楼主:
电阻这个参数怎么来的?
根据电磁学理论,梯度的散度=0,于是导体中直角坐标系下拉普拉斯方程是成立的,在一维情况下,对z的二阶偏导=0,于是标量势函数V=Pz+Q,P和Q是任意常数,于是场强=-M,导体两点间的电势差=-M*两点间的长度,而两点间总传导电流=-δM*截面积,据此电压除以电流就得出阻抗的表示Rab=Vab/Iab.有了一般表达式,具体形状的电阻具体分析就好了。

楼主:
后面没法评了,因为缺东西太多了(起码2/3),想把图论相关必备知识补全,得码半天字。

楼主:
特勒根定理是基于能量守恒得到的,所以从这个个角度上来说,它比基尔霍夫定律更具一般性,所以可以用特勒根定理来证明基尔霍夫定律:

这就是我前天说的,好多定律定理之间的关系,正着推也行,反着推也行,最后懵圈的可能是观众。

楼主:
三角关系图:

楼主:
特勒根定理博大精深,生命力也强,可以用来推导许多3级4级定理,证明过程简单。
由其推导出来的结果,许多教科书的作者都感叹有点匪夷所思。
所以单单这一个定理,够你玩一年的了。

特勒根定理最一般的表达式:

楼主:
2014年,大师用的ID是打酱油,其得意之作是【电路无路】,当时用麦克斯韦方程推导基尔霍夫定律时,我说在电路理论范畴,基尔霍夫定律是基本【公理】,无需证明,拿过来就用。
大师对此鄙夷不堪。

2018年,大师也说基尔霍夫定律是基本公理啦!

楼主:
2016年,我说过渡到电路理论有两种基本途径,其中之一是图论,由图论引出基尔霍夫定律!

2018年,大师按照这条线路【剖析】电路分析啦!!!

楼主:
7楼图片中的那些定义,智商低于140的初学者估计是看不懂的,比绕口令还绕。

用正常人的话说,是啥叫节点?元件的端点叫节点。啥叫支路?二端元件叫支路。
7,8个字就扯清了。

扯多能扯清楚也是好的啊,关键是扯多了,就扯错了!
例如支路的定义中说i≠j,自环他老人家晚上要敲你家门了。

楼主:
一看那个KVL表达式,就知道大师看的初级电路理论教科书:

像图片上那样写,是不是更紧凑,和KCL更对称美啊大师?

楼主:
KCL定律:

KVL定律:

楼主:
花5分钟时间,继续批改作业。

大师的术语定义和翻译能力,十分低下,要是评级机构来评分,绝对是垃圾级的:

楼主:
自己下完定义后,自己要站在读者的角度换位思考,看看换位后能不能看懂,可能会有什么疑问。
如果自己都看不懂,读者是不是更晕了?

例如对照着上面的通路定义,看看下面的专业定义:

楼主:
而且分支,节点,通路,环路等一堆概念都给出定义了,居然到现在还没看见图和子图等定义,更别说树了。
没有躯干,哪来的树叶啊?

楼主:
这微积分学的也不赖,伸手就与众不同。
我们那个数学训练课中,大家注意看有个括号。

楼主:
不知道入乡随俗的道理,生搬硬套高等数学中的习惯表示: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入乡随俗的道理,生搬硬套高等数学中的习惯表示:

套出来个4不像,略微微专业一点的套,也该套成这样吧?

楼主:
操着一口外地口音,非要说自己是本地人:

懂点数学,但不会使用惯用术语。

楼主:
大师的得意之作有二:一是场到路的演变,一是电路无路论!

原来大师50多岁才知道,电路图最初在spice中是网表的形式表现的,例如Hspcie中只写网表,不写电路图。

C:\Users\x3.sch
R1 2 1 1
C1 2 0 1
L1 1 0 1
I1 2 0 AC 1
.AC DEC 100 1 1000
.PROBE
.END

就这个简单知识点,吹成【编辑推荐】了:

楼主:
因为电路原理图可以用网表来描述,所以电路就是不是路,而是张关系网了。

大师研究出来的这些高论,看的人是目瞪口呆!

楼主:
继续批改作业

关于受控电源的定义,下面的说法是不严谨的:

上图仅仅定义了输出和输入的关系,即只定义了一条支路, 另一条支路没给定义!

大家随便翻本书就知道了,另一支路要么是开路,要么是短路。这个定义必须给出!

楼主:
作业又来了,继续批:

楼主:
引用 楼主:
2016年,我说过渡到电路理论有两种基本途径,其中之一是图论,由图论引出基尔霍夫定律!

大师说14楼图片中我的言论是“脑洞大开”,我们来看看专家是怎么说的:

大师睁大眼睛看清楚了,元件特性方程能不能叫欧姆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