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分享一个N76E003定时器计算器

楼主(2018-06-23):
从STC转新唐,发现新唐的定时器需要自己计算,看官方例程设置初值的注解根本看不懂。也没有像STC那种计算工具#define TH0_INIT        0xFC //5.0ms@XTAL=12MHz, Period = (10.85/2) ms@XTAL=22.1184MHz
#define TL0_INIT        0x0F
#define TH1_INIT        0xE0 //2.5ms@XTAL=12MHz, Period = (5.425/2) ms@XTAL=22.1184MHz
#define TL1_INIT        0x00

于是本菜鸟根据官方库里面的算法用易语言写了一个计算器,大神勿喷。

官方库

官方库

计算器

计算器

怎么没有1分频?
怎么没有1分频?

网友A:
有心了,虽然我不用,但还是支持一下。

网友B:
这个还是自己用Excel算比较好。可以看出来计算过程

网友C:
给伟大的易语言赞一个,哈哈。

网友:
多谢,这个可以省好大劲了。

网友D:
貌似以前见到过这个,再下载一次

网友E:
都是手工计算的,就那几种,官方手册给出了

网友B(2018-12-23):
之前新唐做的有个在线的配置工具,后来不见了。

网友F:
如果有个图形化配置工具就行了。

网友G(2019-03-04):
按照手册的公式算就行

网友H(2019-04-11):
建议楼主把系统时钟选项做成可以手动输入任意频率值的模式,而不是只能在现有的几个频率选项里选择。另外,把分频部分也做成可以手动输入任意值的模式,比如可以手动输入1分频(即不分频)

网友I(2019-07-31):
感谢分享!很不错的小工具

网友J:
头文件里面都内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