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

楼主(2018-06-23):
用IAR编译出现问题:
main.c
Error[Pe020]: identifier "mast" is undefined
Error while running C/C++ compiler
请帮解决一下,非常感谢::
全部程序如下:
#include <msp430f249.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软件延迟ms子程序
*****************************************/
void delayus (uint t)
{
  uint i;

  while(t--)
   for(i=1300;i>0;i--);
}
void  main( void )
{
  uint mask=0x01;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0xFF;
  P1SEL=0x00;
  P1OUT=0xFF;
  while(1)
  {
    if((P2IN&0x07)==0x06)
    {

     P1OUT^=(BIT0+BIT4);
   delayus(100);
    }
  else if((P2IN&0x07)==0x05)
  {
   P1OUT^=(BIT1+BIT5);
delayus(200);
  }
  else if((P2IN&0x07)==0x03)    //K3开关闭合
  {
    P1OUT=~mask;
    delayus(100);
      mast+=mast;
    if(mast==0x100)
      mast=0x01;
  }
  if((P2IN&0x07)==0x07)
    P1OUT=0xFF;
  }
}

网友A:
是不是c文件没加入工程中?
看代码是没问题的

网友B:
mast没有定义
或者笔误(mask)

楼主:
谢谢帮忙。

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2018-12-05):
问题巳解决,谢谢。

网友C:
最好把代码粘贴全了

网友D:
这个变量没有定义

网友E:
把定义语句放到最前面

网友F:
在程序前面加上定义。

网友G:
确定包含了头文件了吗??

网友H:
先申明定义

网友I:
没有 定义

网友J:
那个参数未定义啊

网友K:
mast在哪里呢?

网友L:
不好判断是什么问题

网友J:
直接变量定义就行了。

网友C:
不知道这个变量是怎么定义的呢

网友I:
找下这两个参数在哪里面

网友D:
C语言的基本规则之一是变量要先定义,再使用。

网友H:
没有定义变量找不到数据的。

网友E:
没有变量的定义问题呢。

网友G:
这个变量在哪里定义的呢?

网友F:
还不行的话就自己在程序开头重新定义一下

网友L:
楼主查看一下是不是程序不完整呢?

网友K:
是IAR内部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