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os管做的开关,mos管烧坏

楼主(2018-06-23):
如下图电路所示,其中60IN最大输入电压为75V,还有一个机械开关与下图mos管开关并联。平时主要是用机械开关,mos管开关不用,负载电流最大0.5A,功耗30W.有百分之0.5的比例mos管D极和S极短路,稳压管烧坏。请大神们分析下是什么原因?其中WSF45P10    100V/40A      P-MOS管

网友A:
你SD之间不串个电阻,当然烧管。。。

网友B:
机械开关闭合的高压击穿MOS

网友C:
应该是瞬间高压击穿的

网友D:
负载有电感,过压击穿mos管;负载大电容,过流击穿mos管。

网友E:
R22太大了吧,导致MOS管开通过程过长,烧毁。

网友F:
楼主没有说清楚开关的接法和与楼主电路的关系,负载是什么也没有讲。仅就楼主电路而言,R22取值过高,而稳压管烧毁,仅从楼主的局部电路看,根本不可能。所以显然,需要考虑其它相关电路。

网友G:
从图中来看,MOS管是不会烧毁的,主要看你的负载电路了

网友H:
R22数值不对,100欧左右,不超过1k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H:
R22数值不对,100欧左右,不超过1k才对。

为什么R22阻值太大就不行呢,有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H:
R22数值不对,100欧左右,不超过1k才对。

为什么R22阻值太大就不行呢,有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R22太大了吧,导致MOS管开通过程过长,烧毁。

mos管不是压控器件吗?为什么R22太大会导致其开通过长。

网友I:
引用 楼主:
mos管不是压控器件吗?为什么R22太大会导致其开通过长。

Cgs电容需要快速充电来开启,越快越好,慢的话导电沟通打开就慢,大量热耗就消耗在MOS上了,当然大概率烧MOS

网友H:
引用 楼主:
mos管不是压控器件吗?为什么R22太大会导致其开通过长。

g级越近地,pmos导通就越完全。越靠近输入越接近关闭。电阻大就有分压,会不完全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