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的一个问题

楼主:
诸位大神好,问几个小问题。
如上面一个开关电源,加入我把AC220通过一个简单的整流桥整流成直流电,那么用这个直流电作为开关电源的输入,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还有几个小问题。
1  AC220V通过整流桥整流成直流电以后,没有滤波电容的情况下,整流出来是多少V,正极的波形是类似于正弦波么?
2  加滤波电容以后,整流出来是多少V呢,另外,如何加,加多大的滤波电容比较合适,整流出来的波形是什么样子?
有没有大神帮帮忙,新手司机上路啊,百度上说的乱七八糟,求老司机扶一把。

网友A(2018-06-23):
220v整流后加在ac上没有问题。1.没有滤波应该是220v(100hz)正半周的样子(负半周反过来).2加滤波后空载电压在310v左右,带载根据负载大小会有降低。滤波电容50hz一般选择2200uf/1A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v整流后加在ac上没有问题。1.没有滤波应该是220v(100hz)正半周的样子(负半周反过来).2加滤波后空载电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