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如何判断电源是否短接

楼主(2018-06-23):
      有一个板子,输出一些信号,然后同时还给外部供电,现在为了避免外部接电源 和 接地 的脚短接 导致板子本身短路,怎么去判断外部接电源 和 接地 的脚是否短接?
求大佬指教!!

楼主:
现在是要做一个测试板 来检测外部接电源 和 接地 的脚是否短接,要保证板子不会烧掉。
想过测这个脚之间的电阻来判断,但不知道怎么实施

网友A:
很少有见这样检测的。如果接入的板子电源和地短路的话,瞬间电流很大,同时就会电源电压拉低到很低

网友A:
如果需要做检测,建议接入时先检测接入板子vcc和gnd间的阻值,阻值符合要求再接通vcc和gnd

网友A:
更多的时候,可能会做防反接和短路保护,比如用可恢复保险,或者用个mos
如果供电电流不大,也有串限流电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是要做一个测试板 来检测外部接电源 和 接地 的脚是否短接,要保证板子不会烧掉。
想过测这个脚之间的 ...

搞一个上拉电阻接到+上,然后检测反馈回来的电压,如果是低值,则短接了。如果是一个较为正常的值,则可以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一个上拉电阻接到+上,然后检测反馈回来的电压,如果是低值,则短接了。如果是一个较为正常的值,则可 ...

对不起,我硬件功底很差,不太明白怎么检测,要检测的脚电源是5V的,再上拉是不是要比5V还要高才可以 ,大神可否上个图指教一下。谢谢啦

网友C:
给输出的5V 做个限流
这样即使板子短路也不影响自己

网友D:
那你还不如给自己的板子做短路保护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少有见这样检测的。如果接入的板子电源和地短路的话,瞬间电流很大,同时就会电源电压拉低到很低 ...

由板子供电  外接进来的是传感器,但是为了避免传感器的电源脚短地造成板子也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需要做检测,建议接入时先检测接入板子vcc和gnd间的阻值,阻值符合要求再接通vcc和gnd ...

我也是想测阻值  但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想测阻值  但不知道怎么做

建议串个小电阻就可以了。然后也可以检测电阻的电平状态来判断是否有设备介入和短路等情况了这样最简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想测阻值  但不知道怎么做

复杂点就是用多路复用ic(比如4051)等,先接通检测电阻,电阻在合理范围内就切换到供电。这是小供电电流的方案。
大供电电流要用mos管等进行通路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串个小电阻就可以了。然后也可以检测电阻的电平状态来判断是否有设备介入和短路等情况了这样最简单
...

需要用ADC来检测吗?  这个5v的电压,如果用ADC来检测  用两个50Ω的水泥电阻来分压  检测中间是不是2.5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杂点就是用多路复用ic(比如4051)等,先接通检测电阻,电阻在合理范围内就切换到供电。这是小供电电流 ...

想问一下  我这有4066 (4路模拟开关)  可以不可以用来做控制给电压的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串个小电阻就可以了。然后也可以检测电阻的电平状态来判断是否有设备介入和短路等情况了这样最简单
...

其实在这个检测之前,还有一个电源检测,正常电压是12V,可能会插错成5V或24V,如果高压的话,要断开电路,并有一定提示(LED  beep 什么的都可以),如果低压的话,也要低压警告,我参考了坛子里一个过压保护的电路,大佬帮我看看这样可行吗, 这只是高压断开,其他的怎么做呢,我是硬件小白,有劳了,谢谢各位大虾给点指教D:\123.PGN

网友E(2018-12-10):
我来看看大佬们的回帖,学习学习

网友F:
看帖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