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如何判断(DS\LvDs)和(PLC\TTL\HvTTL\LvTTL)及信号区别

楼主(2018-06-23):
____编码器、光栅尺、伺服、传感器等工控设备常规的脉冲输出信号,主要为差分信号和单端信号或(集电极开路信号)。其信号工作及识别原理完全不同,抗干扰应用也有区别。
____首先要判断设备输出的是哪一种信号,然后再与接收端设备的进行匹配或转换匹配。
____标准差分信号(DS) Differential Signaling 差分信号、差模信号 摆幅为2.5v-3.5v (符合RS422标准)。
____低压差分信号(LvDS) Low-Voltage Differential Signaling 低压差分信号、低压差模信号 摆幅为250mv-450mv。
____具有差分信号输出的设备一般会有 A+、 A-、 B+、 B- 这4根信号线,有些设备还有Z+、Z-的信号线。其波形一般为方波、正弦波。DS高低电平位为±3.0V,LvDS高低电平位为±0.3V。(如下图 2 号通道)信号传输原理为 X+ 与 X- 的电压差形成的电流方向变化构成 0/1。 X- 对地 GND 一般都有电压差,在收到干扰信号时, X+ 与 X- 同时产生正负电压漂移。但是 X+ 与 X- 的相对压差不变,所以其具有较好的抗干扰能力,再加上其信号判断方式为电流方向,这有利于信号进行远距离传输。很多厂商称其为长线驱动line driver信号。
单端信号

差分信号

____单端信号 对地电压信号,其低电平接近地 GND ,高电平根据不同的标准各不相同。常规有TTL、LvTTL、HvTTL、PLC、OC门集电极开路。(如上图 1 号通道)
____TTL: Transistor-Transistor Logic 标准TTL信号,高电平位 5V。
____LvTTL: Low-Voltage Transistor-Transistor Logic 低压TTL信号,高电平位 2.5-3.3V。
____HvTTL: Hight-Voltage Transistor-Transistor Logic 高压TTL信号,高电平位 10-12V。
____PLC信号: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信号,高电平位 20-24V。
____OC门输出: 集电极开路输出(漏极开路)与非门门电路,Open Collector(Open Drain)可将其视为一个开关,输出两端导通、或截止两种状态,需串联电源和负载形成信号回路。
____单端信号输出的设备一般会有 A+、B+、GND、这3根信号线,有些设备还有Z+ 的信号线。其波形一般为方波、三角波。其信号以高电平电压值为判断信号 0/1 。当使用高电平较低标准的信号时(如:TTL、LvTTL),容易受到电磁波干扰,造成传输误差。一般使用单端信号传输的设备在传输过程中需要增加光栅隔离设备,提高其抗干扰能力。
____各种设备其输入、输出的接口存在差异,在设计组建系统时需要将其进行信号的匹配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