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单片机,帮忙解答

楼主(2018-06-23):
要求 1使用p1口作为信号输出口。 2四只发光二极管中,每隔1S亮一支,第五秒时四支全亮,第六秒时四支全灭,以后从头开始,一直循环下去。(注:试验系统晶振频率为6MHz) 3选用定时器1,按方式1工作。 编写程序的首地址设为4000H

网友A:
c语言写的,控制存放程序的地方,能用汇编写,c语言写不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语言写的,控制存放程序的地方,能用汇编写,c语言写不出来

KEIL可以指定程序和中断的开始位置的,选项中C51页

网友C:
PIC的MPLAB编译环境直接在函数上加个@0x4000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