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求推荐常用的SRAM型号?

楼主(2018-06-23):
RT!
与STM32配合使用,8位的,要求封装小一点的,容量有几K就够了。
谢谢!

网友A:
直接选ram大的stm32就行了呗

网友B:
refer to below site.
www.netsol.co.kr
ian.yu@netsol.co.kr

网友C:
容量有几K就够了,  还真的不如选大一点 RAM 的芯片, 系统简单, 成本也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