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三极管驱动LED,LED电流的计算问题

楼主(2018-06-24):
对三极管驱动LED电路理解不透,请各位指教,见下图:

1、流过LED的电流是按照这个公式:I=(VCC-VF-VCE)/R4计算?还是按照三极管电流放大公式:IC=bIB来计算?IB=(VCC-VBE)/R1,b为三极管的放大倍数。
2、我理解的是此处三极管起开关作用,按照前者公式计算,那又为什么叫三极管驱动呢?驱动不是电流放大吗?那如果按照前面的公式计算,体现不了三极管的电流放大作用?
3、图中三极管工作在放大模式,还是饱和模式?

网友A:
1、流过LED的电流是按照这个公式:I=(VCC-VF-VCE)/R4计算?还是按照三极管电流放大公式:IC=bIB来计算?IB=(VCC-VBE)/R1,b为三极管的放大倍数。

按照前者计算。
三极管工作点接近于饱和区,Vce很小,电流放大倍数也很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A:
1、流过LED的电流是按照这个公式:I=(VCC-VF-VCE)/R4计算?还是按照三极管电流放大公式:IC=bIB来计算?IB= ...

3、图中三极管工作在放大模式,还是饱和模式?

饱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流过LED的电流是按照这个公式:I=(VCC-VF-VCE)/R4计算?还是按照三极管电流放大公式:IC=bIB来计算?IB= ...

谢谢!

网友B:
用线性LED驱动芯片CN5710.
附CN5710技术规格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