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ADC采样被干扰

楼主(2018-06-24):
整个系统供电由27V开关电源供电,然后通过DC-DC降压到12V,12V电压除了给本板供电(STM32 串口 485 SPI I2C 继电器 MOS管)。
向外提供电压电流:
1、27V开关电源的输出经过继电器或者MOS管开关切换到外部
2、12V开关电源的输出经过继电器或者MOS管开关切换到外部

问题:
当外部27V负载接上后不会影响STM32 ADC采样值
当外部12V负载街上后,STM32 ADC采样值出现最大0.2V波动不准确。

代码逻辑是ADC一直在轮询电压值,当电压降到某个阈值时候才自动切换到辅助电源,可是代码出现了不规律的低于电压阈值的数据造成在正常与不正常之间不断开关切换。

帮忙分析下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示波器观察一下波形啊。

网友A:
看看干扰从哪儿进去的。

网友B:
串口打印出来ADC的值看下是多少?

网友B:
一般STM32ADC需要加运放前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口打印出来ADC的值看下是多少?

一直上下偏差很大。

网友C:
加电容滤波,增加抗干扰能力

网友D:
你这很明显的电源干扰造成的,你的12V供电电压被拉出去了,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电流回环,这样就非常容易引入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很明显的电源干扰造成的,你的12V供电电压被拉出去了,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电流回环,这样就非常容易引 ...

请问这样问题要如何解决呢?

网友D:
你的电源需要进行滤波处理,如果有条件可以分两路电源使用

网友E:
楼主这种种情况是12V电压波动导致你MCU端的3.3V也变化引起的ADC采样不准。办法简单在你的那个切换12V的位置加一个LC一个电感和一个非常大的电容,在3.3V稳压输入端再添加一个LC基本可以消除你这个问题。如果12V切到外部的电源的瞬间电流太大,那么加LC也起不到作用的。只能在12V这个地方增加一个稳压,然后再通过这个电压再次稳压到3.3V才可以彻底解决。或者你可以使用一片片外ADC对电源波动抗干扰就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种种情况是12V电压波动导致你MCU端的3.3V也变化引起的ADC采样不准。办法简单在你的那个切换12V的位置 ...

我是12V---7805----ams117,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种种情况是12V电压波动导致你MCU端的3.3V也变化引起的ADC采样不准。办法简单在你的那个切换12V的位置 ...

代码逻辑是ADC一直在轮询电压值,当电压降到某个阈值时候才自动切换到辅助电源,可是代码出现了不规律的低于电压阈值的数据造成在正常与不正常之间不断开关切换。

网友:
波动范围多大?STM32参考电压有没有波动?采集的信号自身有没有波动,用示波器观察一下,是ADC的原因还是信号本身的原因。

网友F:
很明显的电源干扰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加电容滤波,增加抗干扰能力

加了滤波电容,问题更大,电容充放电,会引起AD值不准确。

网友H:
在3.3V稳压输入端添加一个LC基本可以消除

网友I:
我觉的肯定会,加上继电器后,实际到达板子的电压不到27伏。

网友J:
ADC采样电压基准是使用的电源电压?

网友K:
我想法是,采用两路电源啊,外部的电源你单独从27V转12V供电,还有一路给STM32供电这样会好一点,不要一路电源给多个模块供电。

网友L:
出现干扰很正常的,楼主,试试硬件滤波或者软件滤波,另外电容充放电引起不准确的问题其实你要求的转换时间不是很小是没问题的,我们公司产品之间遇到的过这样的问题,硬件+软件=OK,O(∩_∩)O哈哈~

网友M:
示波器观察电源,电源要滤波

网友N:
差分ad采集

网友O:
无图无真象。

网友P:
可以考虑以下:1、电源隔离,尤其是参考地;2、ADC取外部基准供电;3、采样远离传导干扰源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想法是,采用两路电源啊,外部的电源你单独从27V转12V供电,还有一路给STM32供电这样会好一点,不要一路 ...

试过了也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L:
出现干扰很正常的,楼主,试试硬件滤波或者软件滤波,另外电容充放电引起不准确的问题其实你要求的转换时间 ...

印为是采样来判断电压掉电的,如果软件滤波还要多次采样判断,那么时间上的消耗可能会让系统来不及切换到备用电源。你叔窦娥硬件滤波是什么思路

网友L:
引用 楼主:
印为是采样来判断电压掉电的,如果软件滤波还要多次采样判断,那么时间上的消耗可能会让系统来不及切换到 ...

测量电压掉电的话,CPU有没有带内部HLVD,可用中断一下就知道到掉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