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总线接上后 CE超标

楼主(2018-06-24):
我们的一块485接收板需要过EMC的认证,但是实际测试的时候发现,板子单独测RE和CE都是OK的,接上485(A/B/GND)总线后,300K~2M的CE结果被明显抬高,不接GND结果更好。下图左边是不接485的结果,右边是接A/B线的结果。

在板子的A/B线上已经串了共模电感 WCM-3216-222T (换WCM-3216-102T无明显区别)。

试过把A/B线绞起来,或者加磁环,均无明显变化。
请高手支招尝试!

网友A:
是不是应该先搞清楚是串口来的还是485收发器来的?也可以换个485收发器模块来验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应该先搞清楚是串口来的还是485收发器来的?也可以换个485收发器模块来验证一下 ...

你的意思是说排除一下是不是前面的板子通过485串过来的噪音?我想办法试一下。

网友B:
问题可能出在电源上

网友C:
如果自己有设备,自己排查呀,找原因很简单,改进会麻烦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可能出在电源上

请问是这个接收板的电源么?还是对接的485那边的电源?如何做这个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自己有设备,自己排查呀,找原因很简单,改进会麻烦一些。

没有设备,都是去实验室,所以需要提前做好功课过去。
请问能提供下思路么?我自己尝试的方法都不管用,可能不在点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设备,都是去实验室,所以需要提前做好功课过去。
请问能提供下思路么?我自己尝试的方法都不管用, ...

设备电路内部是否有开关电源等干扰电路?
电源输入线、485引出线要远离这些干扰源,要有滤波措施。
比如这些外部引出线,走线或者器件靠近干扰源,耦合出来的杂散就会很大的。

网友D:
这个看频段,应该是差模干扰,串共模没用的,试试串磁珠看

网友E:
你这个测的是电源线上的传导还是哪个端口的传导。
如果是电源线上的,你可以加大X电容试试。
一般低端超标可以加大X电容,高端超标可以加大Y电容。

还有,板子布线的时候,注意晶振和时钟,最好是都包上地,并且你脑子里要有这两个信号的回路,就是它出去了又是从哪条路回来的(就是地要最短)。绕的越长,辐射越大。
另外,电源线进IC引脚的时候,先经过电容再到引脚。不要先到引脚了再接个电容,这样用处就不大了。
如果是四层板,注意地平面的完整性。
电源走线要考虑地线路跟着一起,回路尽量的小,回路越大,辐射越严重。

楼主(2018-08-02):
引用 网友D:
这个看频段,应该是差模干扰,串共模没用的,试试串磁珠看

在485的A/B线上分别串磁珠么?这个倒是可以试试,我还没试过差模,感谢!

网友F(2018-12-06):
请问,楼主最终是如何解决的?我有几个看法:
1.EUT的传导骚扰是电源端or信号端?两者是有较大差别的
2.个人觉得问题与EUT本身关系应该不大,因为从你描述:没接A/B之前可以通过,接上才通不过,问题应该出自外部的A/B/GND;
3.如果共模电感不起作用,可以考虑差模电感试试,在AB线上加磁珠
4.如果是电源传导骚扰,GND有可能被污染了,考虑加滤波器件,如电感、磁珠、X电容等
以上个人见解,一起交流下

网友B(2019-01-28):
主要是电源的问题。查485芯片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