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有没有固定5V输出的小尺寸DCDC芯片,LM2596太大了

楼主(2018-06-25):
(无正文)

网友A:
貌似高输入电压的芯片都不小。
具体设计应用是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高输入电压的芯片都不小。
具体设计应用是怎样的?

简单说,就是想代替LM2596的,MP1584等类似芯片嫌外围器件太多,电路复杂。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简单说,就是想代替LM2596的,MP1584等类似芯片嫌外围器件太多,电路复杂。 ...

输入电压多少?负载电流要多少?

网友B:
https://www.digikey.cn/product-d ... 5-1395-5-ND/2652148
这个模块很小 很合适 输出 5V 1A
我可以提供免费样品

网友C:
要看输入输出电压电流多大,如果输出电流不大,可参考附件的资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电压多少?负载电流要多少?

按实际24V输入 固定5V3A的话 是不是没有能做到SOT23-5或者SOP8那么小的?

网友D:
去TI用webench进行设计,各种方案成本尺寸效率就都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实际24V输入 固定5V3A的话 是不是没有能做到SOT23-5或者SOP8那么小的?

TI有QFN封装的

网友E:
24V进5V出,输入输出将近5倍压差,这种转换一般效率不会特别高,而且输出电流还有3A。按照效率90%算,芯片热功率也有1.5W,芯片尺寸过小连散热器都不好安装。当然,如果实际典型负载没这么大就另说。

TPS543xx系列看看,SO8,3A,价格还可以

网友F:
怎么样都要SO-8尺寸,内置了MOS管还是需要点散热面积的

网友G:
看看TD1509 TD1507是否合适,外围少,封装小
TD1501 可直接替换LM2596
泰德半导体-提供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