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串口设备被烧问题

楼主(2018-06-25):
1分8的232串口设备连接别人的8个232串口设备,结果别人的设备上电时短路了,他们自己设备烧了,还把我的串口设备也烧坏了,但是有点疑惑的是只走RS232信号,为什么会把我的设备弄坏呢,我的设备状态:连接电脑发送数据,设备发送指示灯正常显示,接收一直常亮,用万用表测TX和RX是短路的,,,,
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大神,帮分析一下~

网友A:
这有啥好分析的
电源短路 什么都有可能,
一路烧过来
这类外接设备,为了安全和其他 (减少扯皮)
一般都做成隔离的 。

网友B:
可能浮地糸统与接地糸统之间的共模电压产生损坏。一般工业设备间要隔离才对。

网友C:
都是不隔离,惹的祸

网友D:
地电位不同可能会导致很大的地回路电流,如果所有设备都可靠的接了大地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地电位不同可能会导致很大的地回路电流,如果所有设备都可靠的接了大地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

意思是都可靠接了大地,不隔离也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不隔离,惹的祸

是啊,设计有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浮地糸统与接地糸统之间的共模电压产生损坏。一般工业设备间要隔离才对。 ...

对,下次设计加上隔离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意思是都可靠接了大地,不隔离也可?

隔离是为了阻断干扰,接大地是统一地电位,你是怎么由此得出接地就可以不隔离的结论的?下任何判断得有理由,而且须是有理由在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