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真的有国产单片机吗?

楼主(2018-06-25):
我觉得国产单片机应该至少是买来别人的核,在国内封装的也算。那种全部在国外做的,打上国产标识的,应该不算吧。或者,IDE是国内做的,也算,但是,符合这种最低标准的单片机,哪家是呢?

楼主,台湾飞凌总代理,可以了解一下 3004090171

网友A:
以前用过一款单片机, 国内非港澳台设计, 杭州中天 c sky的ck802内核, 上海smic流片;  基于GCC基础上修改的后端,也算自主设计的编译器, 基于eclipse的框架加上自己的东西做的ide, 基于libusb的usb接口做的调试器cklink.   是我用过的国产化最高的芯片了.
硬件全自主, 软件核心是自己的.

不过ck8的内核, 和arm比运算速度, 和8051比小控制的代码密度, 都有劣势.

楼主:
我见过的国产芯片,不光是单片机,主要有两种来路,一种是到国外定制的,比如东芝就可以做这种业务。这种芯片在国内只能到这家公司购买,就号称是国产的。另一种是把国外淘汰的芯片,拿来打上自己的标,也号称国产的,如果真有国产的单片机,还是要支持,性能差一点也没关系,毕竟不是所有的产品都需要高性能的芯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见过的国产芯片,不光是单片机,主要有两种来路,一种是到国外定制的,比如东芝就可以做这种业务。这种芯 ...

芯海,  灵动微。 都是国产的。。  一级代理。  老板有空支持下天。 QQ394729868

网友C:
新塘就是国产啊,有32位的单片机和STM32差不多

网友D:
STC不算国产的么????

网友E(2018-08-03):
就算国外的芯片,大部分也是买的arm的IPcore。

网友F:
我司正做国产MCU    核是杭州中天的  CK802    国产的核嘛   哎 ~~

网友G:
锦锐单片机,资源丰富,功能强大。脚位8-64脚都有,不同的资源不同的价格,强调一下,性价比高,1T8051单片机,Flash芯片,8K/16K32K科技,带触摸,带LCD/LED驱动,带串口UART,带IIC,带12位AD,16位PWM,带RTC,宽电压1.8-5.5V,欢迎了解!

网友H:
现在国产的MCU一大堆。从设计、流片、封装测试全在国内,且公司里全是国内人员,无国外人员。 国产的MCU已经在中低端产品上慢慢占主导地位了。

网友I(2019-07-15):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过一款单片机, 国内非港澳台设计, 杭州中天 c sky的ck802内核, 上海smic流片;  基于GCC基础上修改的 ...

您好请问一下CK80x 系列的MCU,您是在哪儿采购的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K:
灵动微也是国产的啊~有样品跟开发板,Q3161422826

灵动微的单片机确实不错,性价比蛮高的,我之前选了一款MM32F031C6T6来替换STM32F103C6T6,性能稳定,产品已经在批量出货阶段

网友L:
现在的国产是个广义词,到底是中国设计叫国产?还是中国生产叫国产?中国设计的内核叫国产?带上中国自己的编译器叫国产?原材料是中国的叫国产?

网友A(2019-10-06):
引用 网友I:
您好请问一下CK80x 系列的MCU,您是在哪儿采购的呢?

定制的啊。最近另外一个供应商也用的这款,定制了个S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