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件库中的小问题

楼主(2018-06-25):
gd32e10x_rcu.h  文件 用来调试GD32F103C8T6  时,其中 94行对 PLLMF 位定义如下:
#define RCU_CFG0_PLLMF_4                BIT(29)              /*!< bit 4 of PLLMF */ ]

但在103手册中 PLLMF 为27位  用库生成的时钟不对,这里改成27 ,才对  !!!!

/*!
    \file  gd32e10x_rcu.h
    \brief definitions for the RCU

    \version 2017-12-26, V1.0.0, firmware for GD32E10x
*/

网友A:
看来实践出真理的,,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

网友A:
给楼主的钻研精神点个赞的

网友B:
试一下嘛,对下手册,再单片机跑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一下嘛,对下手册,再单片机跑下

库里面本来就是#define RCU_CFG0_PLLMF_4                BIT(27)                   /*!< bit 4 of PLLMF */

你是不是用错了库 。

另外请问你有GD32F103C8 的工程吗? 能不能分享一下   我自己新建的工程Jlink下载不了

网友C:
有可能自己不小心改了?

网友D:
这个涉及到时钟变化的

网友E:
不算怎样,还是多实际的跑跑的看看效果的才有说服力的。

网友F(2018-07-25):
这些都是细节性的问题的,需要多注意的

网友G:
感觉GD的库跟32的好类似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感觉GD的库跟32的好类似

类似了才好移植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类似了才好移植啊

GD32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