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引脚兼容性

楼主(2018-06-25):
请问相同数目的引脚 F4和F7兼容吗

网友A:
硬件还是软件?硬件上一般直接换是没问题的,一般该有的接口资源都会有(不包括CSI这样的特殊IO),软件上HAL的话差别也不大

楼主:
慢慢对照一下吧 回头

网友B:
硬件兼容啊;

楼主:
请问软件改动大不大

网友C:
描述有点模糊啊?硬件还是软件?

网友D:
引脚数目一样不能说明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脚数目一样不能说明什么

主要看相应引脚是否功能啥的一样啊

网友E:
得看引脚的功能
估计不行,F4和F7不是一个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