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 BOOT1/PB2引脚的使用

楼主(2018-06-25):
现在由ST32改用GD32,在GD103C8T6封装上,BOOT1/PB2管脚复用,使用ST32时,PB2用作普通IO脚,输出高/低电平正常,现在换了GD32,发现PB2输出高电平没有反应,请问这个管脚的初始化有特殊要求吗?以下是我的代码:

void LED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2, Bit_SET);      //这一句GD32输出没反应,在ST32上正常
}

网友A:
你这库函数 不对吧?  GD32F10X的V2.0版本的库 不是这样的。

楼主:
百度文档找到了这句话:“PB1设置成IPU, IPD, AF_PP, AF_OD四种模式的时候,PB2不受控。为了正常使用PB2,PB1必须配置成OUT_PP, AIN,FLOATING;” 我们原设计PB1配置为AF_PP,因此PB2的IO功能无法使用,这是GD32的Bug,还是设计就这样?这种功能缺陷让我们没法用啊,还得回到STM32。

楼主:
尝试着修改PB1为OUT_PP, PB2输出正常了

网友B:
这个主要还是先查看GPIO的设置的

网友C(2021-06-28):
PB1 PWM输出 PB2用不了 楼主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D(2022-04-30):
PB1模拟信号输入, PB2做普通IO用,与楼主一样的没法输出高电平,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D:
PB1模拟信号输入, PB2做普通IO用,与楼主一样的没法输出高电平,楼主解决了吗? ...

之前没有留意,在初始化IO口的时候要使能时钟,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这样就能正常的输出高低电平了

网友E(2023-10-09):
我的不行了,pb1是模拟输入,程序一直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