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体验】使用机智云和ESP8266-12做一个无线定时电灯

楼主(2018-06-25):
机智云是目前稳定免费的物联网云平台,支持硬件比较多,下面介绍一下使用机智云平台和ESP8266-12还有10W LED做一个可以手机远程开关、近距离按键开关、定时开关、倒计时开关的小灯
硬件准备:
ESP8266-12模块(笔者使用的云汉试用活动中获得的海凌科HLK-ESP8266加ESP8266-12转接板)、5V低电平触发继电器、220V转5V开关隔离电源模块、ASM1117-3.3、J3三极管、轻触开关、1K电阻、10K电阻、洞洞板
继电器、ESP8266、轻触开关连接原理图如下,使用GPIO0作为按键短按控制继电器长按进入热点配网模式,使用GPIO12来控制继电器

硬件焊接效果图如下

机智云平台配置

注册并登陆开发中心

创建产品

创建数据点

下载SDK(笔者使用ESP8266模块为16Mbit,故下面硬件平台选择16M)

修改SDK源码的gizwits_product.h
加入
  • #define typedef_t typedef

复制代码

到下面位置

修改gizwits_product.c
加入
  • #include "gagent_soc.h"

复制代码

  • uint32_t ntpdelay;
  • uint32_t delay_time;
  • _tm ntptimeon;
  • extern uint8_t switch_flag;
  • extern uint8_t timeon_flag;
  • extern uint8_t timeoff_flag;

复制代码

修改user_main.c

SDK编译环境搭建
切换到Ubuntu系统下面或者使用虚拟机
下载下面网盘链接里面的xtensa-lx106-elf.tar.bz2文件
https://pan.baidu.com/s/1kVn12Iz#list/path=%2FESP8266_GCC
打开终端运行下面
  • cp xtensa-lx106-elf.tar.bz2 /opt/
  • cd /opt/
  • tar -jxvf xtensa-lx106-elf.tar.bz2
  • rm tar -jxvf xtensa-lx106-elf.tar.bz2

复制代码

接着修改编译环境变量
  • cd
  • vim .profile

复制代码

在最后一行加入下面一行
  • export PATH=”/opt/xtensa-lx106-elf/bin:$PATH”

复制代码

接着运行
  • source .profile

复制代码

将修改的SDK源码存放到桌面,按下图编译成固件

然后拷贝到windows系统下面,使用ESPFlashDownloadTool按下图烧写(笔者使用ESP8266模块为16Mbit的故按下图地址烧写)

烧写完成后将LED灯等电器所需供电压电源线正极接入继电器公共端,电源线负极和LED灯等电器负极相连,LED灯等电器正极通过导线连接到继电器常闭端即可,然后上电,在手机上下载机智云APP后长按轻触按键联网后测试效果如下
详细教学视频可以参考下面网盘的视频
https://pan.baidu.com/s/1IrshJEqQjJh-fsBiIo8Fh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