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带USB口吗?

楼主(2018-06-25):
我看有的开发板上什么都没有就一个STM32F103,竟然能实现串口功能,也没有其他串口的芯片啊,怎么做到的。

网友A:
F103带一个USB device接口,最简单的nucleo板卡不就是103写的ST-LINK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F103带一个USB device接口,最简单的nucleo板卡不就是103写的ST-LINK嘛?

原来如此,多谢多谢。我知道他们说的那个Maple的103开发板咋回事了,谢谢。

网友B:
F103,不仅有多个串口,还有一个USB DEVICE 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F103,不仅有多个串口,还有一个USB DEVICE 接口

en ,刚才看到有给帖子介绍的一个开发板,上面光秃秃的就一个103芯片,可以通过USB烧录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F103,不仅有多个串口,还有一个USB DEVICE 接口

https://bbs.21ic.com/icview-1466396-1-1.html
就是这个贴里面的那个板子。

网友C:
USB DEVICE 接口是干什么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D:
参考下nucleo板卡的ST—link 你就懂了。

网友E:
内置串口功能模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USB DEVICE 接口是干什么的,有什么区别

用来设计USB设备用的,例如,USB鼠标等

网友F:
模拟串口也很简单的啊

网友G:
自带USB device接口,写个代码,驱动下,很好玩。

网友C:
F103自带USB device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