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已解决】NUC505的RTC初始化有问题

楼主(2018-06-25):
【已解决】需要按下板子上的RTC-WAKEUP按键,RTC才正常工作

调试了下NUC505的RTC,遇到些问题
NUC505BSPV3.02.000中rtc.c的RTC_Open()

对RTC->INIT写入RTC_INIT_KEY后,读出第0位的ACTIVE总是0,直到超时,再次写入后,还是超时,原因不明
对于RTC->SYNC也是一样的情况

哪位童鞋弄过这块,一起来说说

代码如下

void RTC_Open (S_RTC_TIME_DATA_T *sPt)
{
    xxxxxxxxx;

    if((RTC->INIT & RTC_INIT_ACTIVE_Msk)!= RTC_INIT_ACTIVE_Msk)
  {
        RTC->INIT = RTC_INIT_KEY;

        while((RTC->INIT & RTC_INIT_ACTIVE_Msk) != RTC_INIT_ACTIVE_Msk)
        {
                        /* Waiting for RTC settings stable */
                        while(i32delay--)
                        {
                                if((RTC->INIT & RTC_INIT_ACTIVE_Msk) == RTC_INIT_ACTIVE_Msk)
                                                break;
                        }

                        i32delay = 1000;
                        RTC->INIT = RTC_INIT_KEY;
                }

                i32delay = 1000;
                RTC_SyncReg();

        }

       xxxxxxxxxx;

}

void RTC_SyncReg(void)
{
        uint32_t u32i = 0, u32Wait = 0;

    u32Wait = RTC->SYNC & RTC_SYNC_SYNC_Msk;

    while(u32Wait!=RTC_SYNC_SYNC_Msk)
    {
                u32Wait = RTC->SYNC & RTC_SYNC_SYNC_Msk;
                u32i++;
                if(u32i > 500000)
                        break;
    }
}

网友A:
查查供电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查供电有没有问题

用的nulinkme的USB 5V供电,pin23的RTC VDD33未接3.3V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nulinkme的USB 5V供电,pin23的RTC VDD33未接3.3V

恭喜楼主找到问题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找到问题所在

我试了下,RTC VDD33接3.3V后,没有作用

网友A:
楼主有条件的话  换一个芯片试试

楼主:
截止目前测试的现象是
若nulinkme下电重新上电后,INIT那里还是不断地循环并超时,按下板子上的RTC-WAKEUP后,初始化可以通过,同时pin23的RTC VDD33需接入3.3V
获取时间后,可以看到在走时了,但时间值不是初始化时设置的值
另外复位后,有现象是,对RWEN写入0xa965后,读到RWENF一直为0,不为1的情况

问题还有很多,待进一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