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制造展示] 【21ic第二届设计大赛】二合一,互联网信息展示器和无线...

楼主(2018-06-25):
在打暑假工中。。。空余时间更新,,希望比赛结束前能完成。

听说二姨家又发布大比赛,看帖后感觉实现原理技术上都是没有难度的,但是这是DIY贴做出来才是硬道理,DIY才是比赛的乐趣所在

方案的构想和计划

我的想法是使用一个 arm linux + zigbee 制作一个互联网信息展示器和无线信息采集监控系统二合一的信息显示控制系统

硬件需要:
  • 一块arm开发板OrangePi Lite香橙派(该开发板有RJ45,WIFI,HDMI,UARST,USB接口)
  • 若干zigbee开发板CC2530芯片(一块协调器串口接在arm板上,其它传感器和控制器,距离大于50米,可加增益天线)
  • HDMI接口的电容显示屏,尺寸可选,需linux驱动电容屏

硬件设计过程
硬件设计分为两部分,分别为信息采集控制部分和信息展示部分。

1.信息采集控制部分由cc2530芯片组成的zigbee网络,负责采集DTH11 的温湿度,光照,二氧化碳和继电器灯光状态。同时能够受中央协调器控制,计划是两个led指示灯,可扩展性的三个继电器,低功耗模式下灯全灭以节省电能。协调器是接在ARM开发板,电能忽略不计,可以增加增益天线以提高节点采集传输距离。

2.信息展示部分由arm开发板和lcd屏幕组成,通过RJ45,WIFI或者4G网络联网获取最新资讯通过处理显示在屏幕上,同时可以显示采集节点的相关信息。

软件上的扩展:

可附加加一个喇叭,利用linux系统的语音合成功能播放消息。屏幕上可以播放广告,放在公共场所带来收益
    arm板可以实现无线节点的数据采集路由转发功能,可将数据显示在屏幕上。

实现难度,
难度主要在arm开发板上,需要实现屏幕界面的设计,无线数据采集控制,语音合成,linux上的网络通信 串口通信

由于设备不齐,我没法调式,所以我正在陆续购买中。。
未完待续。。。
手机打字,请见谅…

更新2018-8-19犹豫时间仓促,前几天才回到学校,并且在网上买了一块7寸的MDHI电容触摸屏。

先放一波硬件图

硬件linux启动之后登陆画面

板子上的外设,通过USB HUB扩展,cc2530,wifi和触摸屏

最后是cc2530节点模块,犹豫时间紧只能使用成品cc2530,不然还想自己设计一块开发板,这个可以外接电池

软件部分

首先是用php写了一个系统状态页面,用来查看系统实时状态,在开发板的局域网内都可以轻松访问

前段信息展示我是用linux x11原生库写的界面
以下是代码和测试效果

X11写界面的话的确没有C# Android那么快,但是接触的都是linux c语言编程,我还花了半天的时间去专研X11和linux的X协议
https://tronche.com/gui/x/xlib/function-index.html

后面我又找了两个天气Api接口,如果还有时间准备加上去,再写个PHP的web信息发布源
http://mobile.weather.com.cn/js/citylist.xml

http://www.weather.com.cn/data/sk/101250101.html

不知道明天能不能写?

楼主:
arm开发板见一下光

一块香橙派Lite开发板

4G网卡到了,通过几天折腾,已经可以用pppd拨号上网,并可以通过linux强大的网络功能使用hostapd+dnsmasq用板子上的wifi芯片创建wifi网络,使用NAT内网转发,目前可以连上网络使用(网速不错,打王者不卡,嘻嘻)

这个图是我用php写的系统运行状态的图(手机连接上创建的wifi热点),可以监控系统的各种状态,感觉好像在路由器一样

,lcd屏暂时还没买到(太贵了正在考虑中。。。)

楼主:
二楼,zigbee无线,用cc2530实现起来很容易,50-100的距离应该是没问题的

楼主:
考虑到数据采集和信息播放的控制管理,我觉得需要一个在公网中的服务器作为数据中转平台,可以说是云平台,哈哈哈。
然后发现这是个大工程

网友A:
期待后续更新啊,写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后续更新啊,写的不错~

我更新会很慢哦,周末了才有时间

网友A(2018-08-17):
比赛还有三天就结束啦,还请及时更新哦,这样才不会影响到时候的评委打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赛还有三天就结束啦,还请及时更新哦,这样才不会影响到时候的评委打分~ ...

唉,来不及了,我只能做出一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