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泰克示波器用于数据采集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
公众号:安泰测试

泰克示波器可以用来采集数据,以下是在DPO4032下做的实验。

1.USB连接
如果不希望用U盘拷贝来拷贝去,可以找个USB电缆,再去泰克网站下载Open Choice Desktop,装好后就可以直接用USB传屏幕截图和数据了。

2.数据采样深度
回传的数据,量化误差其实不小,好像仅仅是为显示服务的。据观察,不同量程下,传回的数据量化误差是有很大差别的;另外,同一个量程 下,微调每个网格的单位(xx V/div)也会影响到量化误差。不过,对于10GS/s的采样率,其AD能做到10位已经挺不容易了。不知道有没有低采样率高采样深度的示波器,如果没有,这也是个market。

3.存储深度
实验室里有两种示波器,一个存储深度2k个采样点,另一个10M个采样点。如果要对一个4s的信号采样,那么2k个点能够做到的采样率就只 有500,然而对于10M存储深度的示波器,采样率可以达到2.5M。当然,我曾试过把10M的结果导出,结果存成个将近500M的文件,悲剧。

4.数据处理
可以把导出的csv文件前面几行删掉,之后用Matlab的workspace里面的Import data导入数据。1M点的数据,Matlab能轻松plot出来,真厉害啊。

5.直流耦合
在直流耦合的情况下,调节垂直偏移不影响采集数据的结果。

通过对损坏数字示波器的故障分析,发现主要损坏的原因为浮地测量,以下为预防数字示波器损坏的操作/使用注意事项:

1. 为了仪器操作人员的安全,仪器在安全范围内正常工作,保证测量波形准确、数据可靠、降低外界噪声干扰;使用时,
a. 测量系统- 例如示波器、信号源;打印机、计算机等设备等
b. 被测电子设备- 例如仪器、电子部件、电路板、被测设备供电电源等设备接地线必须与公共地(大地)相连。

2. TDS200/TDS1000/TDS2000 系列数字示波器配合探头使用时,只能测量(被测信号- 信号地就是大地,信号端输出幅度小于300V CAT II)信号的波形。绝对不能测量市电AC220V 或与市电AC220V 不能隔离的电子设备的浮地信号。

3. 通用示波器的外壳,信号输入端BNC 插座金属外圈,探头接地线,AC220V 电源插座接地线端都是相通的。如仪器使用时不接大地线,直接用 探头对浮地信号测量,则仪器相对大地会产生电位差;电压值等于探头接地线接触被测设备点与大地之间的电位差。这将对仪器操作人员、示波器、被测电子设备带 来严重安全危险。

4. 用户如须要测量开关电源(开关电源初级,控制电路) 、UPS(不间断电源)、电子整流器、节能灯、变频器等类型产品或其它与市电AC220V 不能隔离的电子设备进行浮地信号测试时, 必使用高压隔离差分探头。

如果您有仪器需要维修可以找我们~
淘宝店铺:安泰仪器设备技术支持与维修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