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安泰测试维修与您分享20个电气专业知识问答

楼主:
公众号:安泰测试

近期安泰测试维修工程师根据维修经验,总结了大家日常会用到的20个电器专业知识问答,下面小编带大家来详细了解一下。

1. 简述中央信号装置应完成哪些任务?
答:中央信号装置应能完成下列任务:(1)中央信号装置应能保证断路器的位置指示正确。(2)当断路器跳闸时发出音响信号(蜂鸣器)。(3)发生故障时能发出区别事故信号的另一种音响(警铃)。(4)当发生音响信号后应能手动复归或自动复归,而故障性质显示仍保留。(5)能检查信号装置及光子牌是否完好。

2.在带电设备附近测量绝缘电阻的注意事项有哪些?
答:在带电设备附近测量绝缘电阻时,测量人员和摇表安放位置须选择适当,保持安全距离,以免摇表引线或引线支持物触碰带电部分,移动引线时,必须注意监护防止工作人员触电,在五级以上大风时,禁止测量;在五级风以下时注意导线风偏,保持规定的安全距离。

3.直流母线电压过高或过低有什么危害?母线电压过高或过低时如何调整?
答:其危害及调整方法是:(1)直流母线电压过高时,对长期带电的继电器、指示灯等容易过热和损坏,电压过低时,可能造成开关保护的动作不可靠。(2)在直流系统运行中,若出现母线电压低的情况时,应检查浮充电流是否太小,检查直流负荷是否突然增大等,并对浮充电装置进行调整,适当增加输出电流;若属发生事故,直流负荷突然增大时,应迅速调整放电调压器的触头,使母线电压保持在允许范围内。(3)当母线电压过高时,应降低浮冲电流,使母线电压恢复正常。

4.操作中发生错合、错拉隔离开关时怎么办?
答:错合隔离开关时:即使合错、甚至在合闸时发生电弧,也不准将刀闸再拉开,因为带负荷拉隔离开关将造成三相弧光短路。错拉隔离开关时:在刀片刚离开固定触头时,便会发生电弧,这时应立即合上,可以消灭电弧,避免事故,但如隔离开关已全部拉开,则不许将误拉的隔离开关再合上。

5.三相电源缺相对异步电动机启动和运行有何危害?

答:三相异步电动机缺相电源时,电动机将无法启动,且有强烈的“嗡嗡”声;若在运行中的电动机缺一相电源,虽然电动机能继续转动,但转速下降,如果负载不降低,电动机定子电流将增大,引起过热,甚至烧毁电机。

6.在电气设备上工作,保证安全的组织和技术措施有哪些?
答:在电气设备上工作,保证安全的组织措施:工作票制度、工作许可制度、工作监视制度、工作间断转移及终结制度。技术措施:停电、验电、装设接地线、悬挂标示牌和装设遮栏。

7.电能质量的标准是什么?如果电能质量不合格将会带来哪些不良后果?

答:电能质量的标准是:电压正常,偏离值为额定电压值的±5%;频率正常,偏离额定频率不超过±0.2-0.5赫。如果电能质量不合格会引起:产生废、次品;降低电动机出力;严重时会损坏设备及人身事故等。

8.在直流电路中,电流的频率、电感的感抗和电容的容抗各是多少?
答:在直流电路中,电流的频率等于零,所以电感线圈的感抗等于零;电容器的容抗等于无穷大,相当于开路。

9.电阻与电阻率有什么区别?
答:电阻是指电流在导体内流动所受到的阻力,而电阻率则是指某种导体材料在长1米截面积为1毫平方米、温度为20℃时的电阻值,用符号ρ表示,其单位为欧·米。

10.什么是相量图?
答:几个同频率的正弦量都用相量表示并画在同一个坐标系中,由此所构成的图称为相量图。

11.什么是磁体、磁性和磁极?
答:物体具有吸引铁、钴、镍的性质叫磁性;具有磁性的物体叫磁体;任何一个磁体都存在着两个磁性最强的区域叫磁极,一个叫北极(N极),另一个叫南极(S极)。

12.电流的方向是怎样规定的?自由电子的方向是不是电流的方向?

答:电流方向规定为:正电荷运动的方向为电流的方向。自由电子移动的方向与电流运动的方向正好相反。

13.什么是交流电,什么是正弦交流电?
答:大小和方向都随时间变化的电流称为交流电。在交流电路中,电动势、电压和电流的大小、方向都随时间按正弦函数规律变化时,称为正弦交流电。

14.电力变压器按结构和用途分为哪几种?

答:电力变压器按结构分有双绕组变压器、三绕组变压器、多绕组变压器、自耦变压器。按用途分有升压变压器、降压变压器、配电变压器、联络变压器。

15.若高压设备发生接地需要巡视时,应采取哪些措施?
答:室内不得接近故障点4米以内,室外不得接近故障点8米以内;进入上述范围的人员。必须穿绝缘靴,接触设备的外壳和构架时应戴绝缘手套。

16.万用表能进行哪些数据的测量?
答:万用电表能测量直流电流、交、直流电压,直流电阻等;较高级的还能测量交流电的电感、电容、音频电压、音频功率、电平,以及晶体管的直流放大倍数HFz等。

17.试电笔有哪些用途?

答:用途是:(1)可以测量低压线路中任何导线之间是否同相或异相。(2)可以判别交流和直流电。(3)可判断直流电的正负极。(4)能判断直流是否接地。

18.异步电动机由哪几部分组成?

答:定子部分:机座定子绕组、定子铁芯;转子部分:转子铁芯、转子绕组、风扇、轴承;其他部分:端盖、接线盒等。

19.380伏低压电动机的相间短路保护是如何实现的?

答:低压电动机相间短路保护的构成按其开关设备的不同分为两种类型:(1)采用低压自动空气开关的电动机,其相间短路保护由低压自动空气开关的过流脱扣器实现的。(2)采用熔断器与接触器或磁力启动器组合式开关设备的电动机,其相间短路保护由熔断器在短路时熔断来实现,要求熔断器的切断容量要适当。

20.什么叫主保护?
答:是指发生短路故障时,能满足系统稳定及设备安全的基本要求,首先动作于跳闸有选择地切除被保护设备和全线路故障的保护。

希望安泰测试维修工程师分享的以上电器专业问答对大家有所帮助,如果您有仪器需要维修可以找我们~
淘宝店铺:安泰仪器设备技术支持与维修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