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产生4-20ma的电路有问题么

楼主(2018-06-25):
我用单片机的pwm产生一个直流电压,然后给后面的电路,产生4-20ma信号,
我用万用表测量后面能产生4-20ma电流,测量方法使万用表电流档正极接AI负极接地,
但是现在我吧电流信号接在变频器上,变频器显示的电流值和我万用表测量的值相差很大,
大约3ma的样子,
比如万用表测量是17ma,但是接到变频器上,变频器显示20ma。

我不知道是我测量方法不对,还是变频器显示的不对,
谁能给我解释一下么?

测量方法是有问题的,应是串连进变频器的输入电流环中。

网友A:
万用表的电流档内阻很小。
变频器的内阻有好几百欧姆。
你要万用表串联在变频器上测试,肯定是电路问题。

网友B:
是电流笔正极接AI,负极接变频器的电流输入端。这样流过的是一个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电流笔正极接AI,负极接变频器的电流输入端。这样流过的是一个电流。

是的是的,看来是我测量的方式不对,变频器应该显示的比较靠谱的,要不然人家也不能作为商品销售,

网友C:
你确定这个电路能恒流??  负载范围试验过吗?
  至少调整管 不应该用NPN的管子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这个电路能恒流??  负载范围试验过吗?
  至少调整管 不应该用NPN的管子吧... ... ...

以前实验的150欧姆的负载没有问题,其他没有试过,。

网友D:
恒流好的话,应该在R8两端再接个运放,查分比例放大输出到第一个运放的2脚,实现闭环控制

网友E:
R5去掉,Q1换成MOS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