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LCR电路中IV变换4052的作用

楼主(2018-06-25):
这是LCR的电路,图中IV变换那边U3 切换电阻时为什么要用4052这种两组开关,有什么作用,用4051这种单组开关会怎样

网友A:
直接贴个电路, 也不知道你在讲哪里部分,  信号源是什么类型
这样的帖子, 估计不会有几个人有时间慢慢地看你的电路和分析, 再告诉你怎么回事

网友B:
听说过四线法测量么?就是那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