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24路电压电流采集的方案

楼主(2018-06-25):
想做一个24路交流电压电流的模拟量的采集,  7路电压+1路电流为一组 共分三组,要求每一组都可以单独插拔到主板上,
问题:1.1、这三组模拟量采集是直接用一个MCU处理比较好,
          1.2、还是分别用一个MCU采集处理完毕然后通过联机的方式送到主MCU上比较好

          2.1、如果用一个MCU(STM32F1)处理,这24路模拟量都利用MCU内部A/D转换,速度会不会很慢(毕竟每一路都要FFT)?或者还有其他好的方法吗?请各位指教一下

网友A:
这个有点难吧?

网友A:
输入信号需要预处理,这块板子不好做。

网友A:
还有就是你的电压与电流的范围

网友A:
做FFT的话,建议用F4  F1可能有点吃力。

谢谢,请问F4是不是带硬件傅里叶

网友B:
如果不做谐波分析,而FFT仅仅是计算幅度并且不是每个周波都计算的话,一片CPU足够了,但是103最多只有21个模拟输入,显然不能满足你24路输入的要求。本人的一个103系统,基本架构与你的框图一样,10路AD输入,每周波采样32点数据,FFT计算基波幅值只需要2.5mS时间,并且是每个周波都计算,所有功能包括多串口通信完全满足要求。

刚查了下资料,利用模拟选择开关74HC4051
您说的21个通道是指在外部IO口不重复的情况下吧?如果我们重复利用,分时采集呢?
谢谢回复,我记得F1有两个ADC,每个有16个外部信号源通道啊。 不做谐波分析,就只是计算幅度.(不太明白您说的每个周波都计算 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做谐波分析,而FFT仅仅是计算幅度并且不是每个周波都计算的话,一片CPU足够了,但是103最多只有21个 ...

再请教您一下,如果我的进ADC之前的电路这样做,精度能到0.5级或1级吗?抗干扰能力怎么样(放在低压或高压配电柜中的)?

模拟量预处理

模拟量预处理

网友B:
你的这个电路做0.5级肯定不行,1级你都困难;103究竟有多少模拟输入通道,自己仔细看芯片简介;交流采样系统,一般都是采样完整的一个周期(典型的是20mS)数据计算,计算的同时,下一个周期的采样已经开始,当然,要求高的系统,采样半个周期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个电路做0.5级肯定不行,1级你都困难;103究竟有多少模拟输入通道,自己仔细看芯片简介;交流采样系 ...

我查了是有21个通道(ADC1和ADC2重叠),但是我的意思是可以可以利用多路模拟输入选择开关来分时采集,这样也不可行吗

网友B:
你实时性没有要求,用电子开关切换当然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实时性没有要求,用电子开关切换当然可以。

那我还是选择F407吧,看了下407正好24个通道

网友C:
你这个干扰不厉害的话,用时域有效值计算法,M0就能搞定,前提有至少3路DMA(通信收发2路,ADC1路)。
瓶颈在ADC采样速度上,50HZ,24路不算太高,已32点一个周波采样为例:50*24*32=38.4K,用M0没有任何难度

@LSLDAY :均方根计算交流有效值,我也是做保护的,没问题。查了下,M0基本没有24通道的,不过PICMM系列有,应该能满足,不过看你愿不愿意用了,MIPS架构
我那个系统框图还有个液晶显示没画,不用M4的话,24个模拟量输入只能用多路模拟输入选择开关来扩展了是吧?还有您说的时域有效值算法网上查了下没查到,(不是FFT对吗?)

网友C:
DMA驱动调好,CPU负担基本就是24个乘除法换算上,M0在一周波20ms能搞不定,用M4说明钱太多了

xch
有没有浮点运算单元
xch
m0 没有除法指令

网友B:
实际上407可以使用的外部模拟输入引脚只有23个。

网友D:
用F1,再用开关切换可以实现

就是速度可能会影响很大,

网友E:
好多扯淡的回复. 专业的事情专业做.现在电力采集芯片已经比较便宜了. 直接用若干电力IC搞定了. 省的用单片机折腾...

网友F:
楼主有思路吗?做出来可以给大家分享啊

好的,做出来会和大家分享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好多扯淡的回复. 专业的事情专业做.现在电力采集芯片已经比较便宜了. 直接用若干电力IC搞定了. 省的用单片 ...

不知道都有哪些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407可以使用的外部模拟输入引脚只有23个。

额,不是有24个吗?我对照了写F407的是有24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多扯淡的回复. 专业的事情专业做.现在电力采集芯片已经比较便宜了. 直接用若干电力IC搞定了. 省的用单片 ...

这个我是做监控保护用的。用点力IC会不会速度慢,毕竟采集出来还要用单片机通过SPI通信等去取(以前用过ATT7022)

网友G:
之前的产品中使用过cd4051电子开关做这样的类似采样切换,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是做监控保护用的。用点力IC会不会速度慢,毕竟采集出来还要用单片机通过SPI通信等去取(以前用过A ...

那你评估一下了  电力芯片 有专门的报警输出引脚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好多扯淡的回复. 专业的事情专业做.现在电力采集芯片已经比较便宜了. 直接用若干电力IC搞定了. 省的用单片 ...

电力采集芯片速度慢,不适合保护用,主要用在计量

网友C:
电力保护有个叫瞬时脱扣,2ms保护,用计量20ms采到超限时已经凉凉了,设备烧毁

网友H:
有没有设计原理图参考,一路的也可以啊。

???版主也需要吗?

网友I:
我也想做电量采集,有原理图之类的吗?谢谢了!

你看我我帖子,里面应该有

网友J:
引用 网友C:
电力保护有个叫瞬时脱扣,2ms保护,用计量20ms采到超限时已经凉凉了,设备烧毁 ...

允许1个周波20ms的误差

网友K:
用摸你开关切换多少路都能搞定,我以前做的每层15路共4层就用这个办法!

60路,厉害!!!速度会慢吗

网友L:
现在的IC一般都集成多少路DMA

网友M:
处理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K:
引用 网友K:
用摸你开关切换多少路都能搞定,我以前做的每层15路共4层就用这个办法!

速度还可以,其实要求不高的话完全可以

网友N:
这个免费指导不划算啊

网友O:
如果不需要同时采集的话 可以用模拟开关切换啊

网友P:
交流采样系统,一般都是采样完整的一个周期

网友Q:
一个mcu应该就可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