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NMOS管源极接负载,为什么压差这么大呢?

楼主(2018-06-25):
原计划是:NMOS管源极接负载,想通过取样负载RL高位的电压,来控制mos管导通和关闭(大于3.3V时,截至,小于3.3V时导通),达到RL两端电压恒定在3V,可是为什么RL两端电压始终达不到3V,如果VGS驱动电压为2.8 ,这VRL=1.27V,VGS直接接到VCC3=3.7V时,VRL也只有2.0V呢,实际搭接了电路,测试,VRL确实只有2.23V左右,用的SI2300-NMOSFET。
,后来,我将ADC取样电路,和MCU的ADC功能关闭了,,设置按下K1时,打开mos,测试测量VRL两端电压,还是只有2.2V左右,
想请问各位老师们,这是什么原因呢,我的思路成立吗?
谢谢了!!!

网友A:
N-MOS做直流高端开关,需要辅助电源。
如果做脉冲开关可以用自举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N-MOS做直流高端开关,需要辅助电源。
如果做脉冲开关可以用自举供电。

可以请教一下吗,怎么辅助呢,用IO驱动三极管,用三极管驱动mos吗。

这种驱动方式可以

楼主:
都有谁在吗

网友B:
为了达到RL两端电压恒定在3V,可以在VCC与RL之间串入输出3.0V电压的LDO。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达到RL两端电压恒定在3V,可以在VCC与RL之间串入输出3.0V电压的LDO。如下图:

...

可以不用LDO吗,采用开关MOS管来实现呢? 现在主要问题是用NMOS时,导通后VRL只有2.2V左右,用Pmos时不能完全关断,IO口输出2.8V时,mos仍然有导通的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不用LDO吗,采用开关MOS管来实现呢? 现在主要问题是用NMOS时,导通后VRL只有2.2V左右,用Pmos时不能 ...

不理解:   “原计划是:NMOS管源极接负载,想通过取样负载RL高位的电压,来控制mos管导通和关闭(大于3.3V时,截至,小于3.3V时导通),达到RL两端电压恒定在3V,”   ———— 这句话的意思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理解:   “原计划是:NMOS管源极接负载,想通过取样负载RL高位的电压,来控制mos管导通和关闭(大于3. ...

首先谢谢你,这么耐心看完 NMOS漏记接VDD,源极接负载电阻2欧姆,通过开关NMOS的开和关,实现负载电阻两端的电压恒定。,NMOS开关是单片机根据负载两端电压值的ADC采集,来控制,大于3V时关闭,小于3V时打开。我这个思路可行吗?控制过程先不谈的话,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实际搭接电路后,NMOS截止时,VRL=0,但NMOS打开后,VRL=2.2V,为什么VRL只有2.2V呢?VGS驱动电压是VDD=3.7V,为什么这么大压差呢,不是应该几乎等于VDD3.7V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你,这么耐心看完  NMOS漏记接VDD,源极接负载电阻2欧姆,通过开关NMOS的开和关,实现 ...

N沟MOS管,门极电位必须比源极电位高一些才能够导通,开始导通时门极对源极的电压称为Vgs。从你的实验数据看,你的这支管子Vgs约为(3.7V-2.2V)=1.5V.
现在你要在源极上得到接近3.7V电压,门极电压就必须高于源极1.5V(或者更高),也就是门极必须为(3.7V+1.5V)=5.2V或者更高。
这也就是3楼戈卫东所说:“N-MOS做直流高端开关,需要辅助电源”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N沟MOS管,门极电位必须比源极电位高一些才能够导通,开始导通时门极对源极的电压称为Vgs。从你的实验数 ...

谢谢老师,可是电池供电应用中,只有一个电池电压,3.7V,单片机是经过2.8V稳压后供电的,所以IO输出1时为2.8V,用来驱动NMOS的栅极。

楼主:
还有,我刚实际测试了,我直接把栅极短路到VCC,源极上的电压可以接近VCC,但是用单片机IO口输出2.8V来驱动NMOS时,源极缺仍然只有2.2V,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可是电池供电应用中,只有一个电池电压,3.7V,单片机是经过2.8V稳压后供电的,所以IO输出1时为 ...

所以“需要辅助电源”。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我刚实际测试了,我直接把栅极短路到VCC,源极上的电压可以接近VCC,但是用单片机IO口输出2.8V来驱动 ...

“我直接把栅极短路到VCC,源极上的电压可以接近VCC”

加上负载了么?没有负载电流时,仅仅是漏电流就可以使源极上电压接近Vcc。

楼主:
datasheet显示,2.5V时,RDS=60mohm,这样mos会消耗多少功率吗?
不行的话,我把2.8VLDO改为3.0LDO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直接把栅极短路到VCC,源极上的电压可以接近VCC”

加上负载了么?没有负载电流时,仅仅是漏电流就可 ...

是的,没有负载,是接近的, 接了负载测试了一下。电压拉低到3.5V左右,此时Q1端电压测量为0.07V,可以认为Q1消耗掉了0.08W功率吗, 查数据手册,但VGS=2.5V,RDS=60moh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直接把栅极短路到VCC,源极上的电压可以接近VCC”

加上负载了么?没有负载电流时,仅仅是漏电流就可 ...

我最终的目的是: 用单片机采集RL的电压,但电压大于3V是,mos栅极为0,小于3V是mos栅极为1 这样来达到恒压的目的,或者通过调节栅极的导通T(占空比),来实现恒定有效值的目的。这样驱动合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把电路这样改了,
可以达到要求,只是MOS有一定的损耗,datasheet显示,2.5V时,RDS=60mohm,这样mos会消 ...

此电路RL两端均不接地,对后续用单片机测量是否有影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最终的目的是: 用单片机采集RL的电压,但电压大于3V是,mos栅极为0,小于3V是mos栅极为1 这样来达到恒 ...

“这样驱动合理吗?”
“这样驱动”是哪样驱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最终的目的是: 用单片机采集RL的电压,但电压大于3V是,mos栅极为0,小于3V是mos栅极为1 这样来达到恒 ...

电压大于3V是,mos栅极为0,小于3V是mos栅极为1 这样来达到恒压的目的,或者通过调节栅极的导通T(占空比),来实现恒定有效值的目的。

无论两种方法中的哪一种,均不能实现“恒定有效值”目的。
无论你的两种方法采用哪一种,得到的均是脉冲电压,而脉冲电压的有效值需要另行测量或者计算,并不等于平均值。

楼主:
  仿真了一下。蓝线为负载的导通波形

网友D:
这个问题真不好回答呀,就类似1+1为什么要等于2。
建议你看看NMOS的数据手册,看看教科书的MOS原理。
NMOS导通的栅极和源极的电压比较大的,就好比NPN三极管跟随输出,起码损失0.7V的电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电路RL两端均不接地,对后续用单片机测量是否有影响?

就是有开关时的波动,其他应该没什么影响的,其实就是采集电池电压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如图,在RL高位点,采集的应该是电池VDD的平均值,来控制mos的开和关,那请问老师,这样得到的输出波 ...

“难道想要实现负载两端恒压,只能另做稳压电路才可实现了吗?”

“通过调节栅极的导通T(占空比) ...”
调节占空比,就是稳压的一种方式。
前面说无法得到有效值,是因为脉冲电压经滤波成为直流后有效值和平均值才相等,未滤波的脉冲有效值和平均值是不等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有开关时的波动,其他应该没什么影响的,其实就是采集电池电压了

若是负载两端均不接地不影响用单片机测量,那么此方法可行。
不过,不明白“其实就是采集电池电压了”是什么意思。采集电池电压,直接采集就是了,何必用这么大功率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想要实现负载两端恒压,只能另做稳压电路才可实现了吗?”

“通过调节栅极的导通T(占空比) ...”

嗯嗯,就是说我这样得到的负载波形,那我这个波形得到的是什么值呢

楼主:
明天我再继续搭接电路测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嗯,就是说我这样得到的负载波形,不能通过U*占空比^2来计算了对吧,那我这个波形得到的是什么值呢,这 ...

先说P沟MOS。
功率P沟MOS和N沟一样,当门极与源极电位相同或者说门极源极之间电压为零时肯定是关断。现在你的IO输出2.8V,P沟管源极3.7V,相差0.9V,所以未能完全关断(对IO口输出2.8V尚存疑)。
接二极管当然可以,但一支二极管可能不够。另外,还需要一支电阻接在门极与源极之间(必须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里电池直接接到负载的,所以采集的其实就是电池的电压了,根据电池电压来设置占空比,我的疑问是:但电 ...

这里电池直接接到负载的,所以采集的其实就是电池的电压了,根据电池电压来设置占空比

直接测量电池电压不就行了吗?为何还要多出来个占空比?要用功率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说P沟MOS。
功率P沟MOS和N沟一样,当门极与源极电位相同或者说门极源极之间电压为零时肯定是关断。现在 ...

因为单片机是稳压至2.8V供电,所以IO口输出就是高电平就是2.8V。嗯,电阻肯定要接的,打算接10K。是的用PMOS,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IO口输出低电平0V,mos是导通的,但输出高电平2.8V时,MOS无法完全关断,所以还是考虑用NMOS在低端驱动,那么当电压=3.7V时,控制mos的PWM占空比为0.9,得到的是什么值呢?是2.997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电池直接接到负载的,所以采集的其实就是电池的电压了,根据电池电压来设置占空比

直接测量电池电压 ...

上面我表述的不是太清楚,是这样的: 采集的是电池到GND的电压,用单片机来判断电压值,当电压=3.7V时,输出占空比为0.9的PWM来控制NMOS。 说白了就是通过采集电池的电压,来调制pwm的占空比,使得负载两端的电压恒定,精度要求不是很高。3V±0.05V都可以。
所以想请教老师,负载两端的电压是根据有效值的公式来计算吗:VRL=3.7*.9^2=2.997V,?,
负载两端的电压,和导通时间——也就是占空比,是怎样一种关系呢,

楼主:
G-S之间接了一个10K的电阻的,平时没问题的,是关断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面我表述的不是太清楚,是这样的: 采集的是电池到GND的电压,用单片机来判断电压值,当电压=3.7V时, ...

就是通过采集电池的电压,来调制pwm的占空比,使得负载两端的电压恒定,精度要求不是很高。3V±0.05V都可以

如果你早说清楚你的要求或者叫目的,众网友就不必费那么大力气绕那么远的圈子了。
你的目的,最终是要保证负载两端电压为3V±0.05V。德州仪器有很多单片Buck稳压芯片,估计这些芯片中有能够满足你的要求的型号。使用了单片Buck稳压芯片,不必再测量电池两端电压,也不必再使用单片机控制PWM,非常省事。
到德州仪器官方网站,输入你要求的条件(输入电压、输出电压、输出电流等等),就会给出符合你需要的芯片型号。

楼主:
我理解的是得到的应该是 每个PWM周期内的平均值,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面我表述的不是太清楚,是这样的: 采集的是电池到GND的电压,用单片机来判断电压值,当电压=3.7V时, ...

你的负载两端要求是直流电压。对直流来说,平均值和有效值是一样的。
用PWM来调节负载两端电压,输出脉冲必须经过滤波,成为直流,至少是接近直流(纹波相当小)。

上一帖回复,已经建议你采用现成的Buck稳压芯片,省时省力。当然,为学习开关电源技术,你可以继续实验。但是,学习开关电源技术,应该从基本理论开始,一步步学习,这样事半功倍。通过一个案例来学习,不是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负载两端要求是直流电压。对直流来说,平均值和有效值是一样的。
用PWM来调节负载两端电压,输出脉冲 ...

是的是的,表述是有问题,不够清楚,但是张老师,关键是这只是系统里面的一部分,还需要单片机实现其他的控制功能,所以,会想到利用单片机自身有的ADC模块,来采集电池电压,达到负载两端电压恒定就好,最好不用单独的拓扑设计或者单独恒压ic,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负载两端要求是直流电压。对直流来说,平均值和有效值是一样的。
用PWM来调节负载两端电压,输出脉冲 ...

我明白了,谢谢老师提点。以前都是直接用的buck-ic,只需调节一下电流什么的就好了,但是这次想通过实例来体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负载两端要求是直流电压。对直流来说,平均值和有效值是一样的。
用PWM来调节负载两端电压,输出脉冲 ...

负载是一个可调电阻发热丝,所以主要是对其加热。电源接了10uF的电容到地,很小的一个pcb,所以空间很有限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是的,表述是有问题,不够清楚,但是张老师,关键是这只是系统里面的一部分,还需要单片机实现其他的 ...

既然一定要利用单片机来控制,那么应该用单片机中AD测量负载两端电压,根据负载两端电压与给定值(3V)的差,来调整PWM占空比,从而达到负载两端电压稳定之目的。
这样控制,实际上就是用单片机完成稳压芯片中比较放大部分的功能。单片机的程序,不是简单地负载两端电压大了就减小占空比,小了就增加占空比这么简单。和自动控制电路一样,也需要PID(比例-微分-积分)控制,这个程序不是很容易写出来的,需要一定算法。
你前面所说测量电池两端电压来控制的方法,叫前馈控制,其优点是反应速度快。但多数情况下并不采用这种方法,因控制比例难以决定。而且电池电压变化速度不会很快,使用PWM方法来控制,也不可能很快。所以即使是专用的稳压芯片,也不会采用前馈控制,而是采用测量负载两端电压,与基准进行比较来控制的方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是的,表述是有问题,不够清楚,但是张老师,关键是这只是系统里面的一部分,还需要单片机实现其他的 ...

使用单片机来稳定负载两端电压,同样需要滤波。
采用单片机进行控制,应该使用具有硬件PWM输出的单片机,靠软件来改变PWM占空比的方法太慢,往往没有时间来实现其它功能了。
另外,你的单片机需要完成多项工作:除稳定负载两端电压外,还“需要单片机实现其他的控制功能”。如何实现多个任务而不互相影响,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软件的编写需要一定功夫。

网友C:
引用 楼主:
负载是一个可调电阻发热丝,所以主要是对其加热。电源接了10uF的电容到地,很小的一个pcb,所以空间很有 ...

即使是发热丝这样的电阻性负载,采用PWM控制,也不能仅使用一个电容来滤波,必须使用电感,而且电感量需要根据PWM频率计算,通过的电流也要计算(不能磁饱和)。

楼主:
更改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即使是发热丝这样的电阻性负载,采用PWM控制,也不能仅使用一个电容来滤波,必须使用电感,而且电感量需 ...

哦,好的。综上所述,可能还是直接选用大电流的稳压器件了。我在仔细想想重新构思硬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即使是发热丝这样的电阻性负载,采用PWM控制,也不能仅使用一个电容来滤波,必须使用电感,而且电感量需 ...

尽量不应用电感,或者通过恒流驱动ic,不知道能否达到调制加热丝功率的要求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有独立的PWM模块精度10位。主要是采集电压,和计算偏差,然后重新指定占空比,其他的都是比较简单 ...

电压值*占空比,结果是电压平均值。对脉冲来说,平均值和有效值可能相差不少。

负载是发热丝,确实不必滤波也可以工作。你实际上是要保证发热量不变。

那么你应该用单片机中AD高速测量负载两端电压瞬时值,每个PWM周期要测量多个点(要想达到1%精度,可能需要每个周期测量上百个甚至几百个点),然后每个点测量结果平方,取平均,再开方,以计算有效值(也就是方均根值)。每个PWM周期,这套计算下来,单片机还有多少时间来完成其它工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尽量不应用电感,或者通过恒流驱动ic,不知道能否达到调制加热丝功率的要求 ...

开关电源稳压或者稳流,必有电感。除非你使用线性稳压芯片,那就不必使用电感。

楼主:
线性稳压,效率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值*占空比,结果是电压平均值。对脉冲来说,平均值和有效值可能相差不少。

负载是发热丝,确实不必 ...

是的,这样一来确实比较纠结。多谢张老师提醒,所以如果是单计算平均值,发热量可能有一定的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值*占空比,结果是电压平均值。对脉冲来说,平均值和有效值可能相差不少。

负载是发热丝,确实不必 ...

我明白了,多谢张老师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因为单片机是稳压至2.8V供电,所以IO口输出就是高电平就是2.8V。嗯,电阻肯定要接的,打算接10K。是的用P ...

“但输出高电平2.8V时,MOS无法完全关断”
我之前也这样干过,为了使mos关断,  这个时候需要单片机管教为开漏输出,然后单片机管教上拉至3.7V(也就是PMOS的高电压) ,这样就能关断和开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