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18A的IO输出不正常

楼主(2018-06-25):
使用5418A做电源控制,IO输出高电平时输出以下波形,百思不得其解,请问各位有何见解。
使用外部时钟或内部时钟时都会出现,外围电路只有供电和JTAG,以及必要的IO引脚。
另求一份5418A的原理图做参考,谢谢!

什么波形?没看到阿

网友A:
感觉是看门狗复位MCU导致,请仔细检查代码

网友B:
请仔细测量电源是否也有同样的毛刺

网友C:
这个脉冲的频率是多少?能否提供测试程序?

网友D:
有可能是看门狗复位造成的,MSP430 PUC复位后,引脚PXDIR为0x00,为输入,高阻态,示波器测量为低电平。

网友E:
程序运行到 PXDIR |= BITX; PXOUT |= BITX; 后,IO设为输出,高电平。所以会有这种状态

网友F:
这个波形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只有一个单个脉冲?

网友G:
可以参考MSP430F5438A的开发板原理图

网友H:
应该检查一下外部电路是否存在拉电流的器件存在

网友I:
这个MCU的原理图的TI官网上也会提供的呀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是看门狗复位造成的,MSP430 PUC复位后,引脚PXDIR为0x00,为输入,高阻态,示波器测量为低电平。 ...

这个要实时监测的,注意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