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8A Buck DC-DC疑难问题求助

楼主(2018-06-25):
在做一款非隔离Buck电源,电流型PWM调制模式,上管峰值电流采样,分段斜坡补偿,其输入电压范围2.7V到5.5V,输出0.6到3.3V,负载最大8A,碰到了如下奇特现象:
工况如下:输入电压3.3V,输出设定为1.2V,空载:此时,输出纹波峰峰值小于15mV,
其他不变,当输入电压继续升高到3.6V时环路振荡,EA输出电压有振荡波形,输出纹波增大;
到当输入电压继续增大到3.7V时,振荡消除,奇怪的现象是此后EA的输出(振荡消失)但叠加上了一个0.5V不等的直流分量。最终导致当输入电压大于3.7V以上时,输出峰值电流受到额外的限制,表现为带载能力下降!无法达到满载8A!

现在这个问题困扰小弟多日,哪位有经验的大师能帮忙指点迷津啊……

网友A:
周边电路的参数是什么

网友B:
IC型号?外围参数?

网友C:
8A,稳定性是关键,看问题应该是补偿问题,是外面可调吗

网友D:
输入电压的变化影响了环路的低频增益,进而影响GBW和PW,这可能是不稳定的原因

网友E:
电流限的原因可能是输入电压增大也增大了电感电流的纹波,导致峰值电流过早触及电流限,电流限应该按照最大输入电压下的最大占空比设计

网友F:
输入电压的变化怎么就影响环路的低频增益了呢?

网友G:
没有芯片型号, 也没有电路.  很难分析你的电路呢.
改变输入电压, 一般会引起 PWM 的占空比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