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mdk5 怎么格式化代码

楼主(2018-06-25):
接触keil mdk好几年了,一直不知道怎么格式化代码,就是整理代码该对齐的对齐。不然很不好阅读。

还有据我了解很多人喜欢用第三方的专门的编辑器来写程序,KEIL只是用来最后编译用。我觉得这样好麻烦,首先安装的时候要折腾这个,其次就是开发过程中反复编写编译下载调试来回切换工具的话,感觉好麻烦。

我就想要一个简单的格式化功能,比如按某个组合快捷键自动对齐代码的。

楼下大家分享的资源特别棒

网友A:
楼主找到了告诉我一声啊.
我感觉代码格式化最好的还是visual studio.

网友B:
这个还真不知道,谁知道分享下,让我们都学习下。

网友C:
keil调用第三方的编辑器也不麻烦的。

网友D:
写的时候难道不格式化吗

网友E:
有一个astyle插件,好像国外的一哥们写的,可以格式化代码,设置快捷键之后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真不知道,谁知道分享下,让我们都学习下。

好像只能用第三方的插件,有一个astyle。。可以试一下,感觉还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真不知道,谁知道分享下,让我们都学习下。

有个开源的格式化代码插件   astyle

网友F:
试一下这个小工具吧,觉得挺好用的,尤其是看别人的程序时,格式一下,瞬间清爽。

网友G:
直接在需要格式化的那个文件的标签上点右键,选择“Open containing folder”,它就自动打开资源管理器,而且那个文件是选中的,再右键->打开方式->eclipse

偶尔用用,还可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接在需要格式化的那个文件的标签上点右键,选择“Open containing folder”,它就自动打开资源管理器,而 ...

这样还是有点累啊,要多点很多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有个开源的格式化代码插件   astyle

我试下,好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试一下这个小工具吧,觉得挺好用的,尤其是看别人的程序时,格式一下,瞬间清爽。 ...

好的,感谢分享啊。

网友H:
这个很好用

直接嵌入KEIL里面  TOOLS菜单   ...AStyle_3.1_windows\AStyle\bin\AStyle.exe   xx  -p !E

网友E:
还可以,设置好之后,可以tool里点击运行,或者设置快捷键,都可以
https://blog.csdn.net/stm32f4/article/details/46649353

因为是开源的,也可以学习一下别人怎么写的,,还是很不错的,现在最新版是3.1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很好用

直接嵌入KEIL里面  TOOLS菜单   ...AStyle_3.1_windows\AStyle\bin\AStyle.exe   xx  -p ! ...

谢谢分享!用完之后代码瞬间清爽!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还可以,设置好之后,可以tool里点击运行,或者设置快捷键,都可以
https://blog.csdn.net/stm32f4/artic ...

辛苦了,太感谢了。

网友A:
试了一下, 基本可以用,

网友I:
去下载Astyle即可,

网友J:
666666已使用Astyle,,感觉不错

网友K:
引用 网友E:
还可以,设置好之后,可以tool里点击运行,或者设置快捷键,都可以
https://blog.csdn.net/stm32f4/artic ...

我怎么3.1版本不能用?

你这个链接提供的老版本却能使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K:
我怎么3.1版本不能用?

你这个链接提供的老版本却能使用。

我的是可以的。。。

你看是不是参数设置的有问题,还是缺少什么系统文件之类的问题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楼主找到了告诉我一声啊.
我感觉代码格式化最好的还是visual studio.

推荐你试试  visual studio Code,轻量化   自带format

网友K:
引用 网友E:
我的是可以的。。。

你看是不是参数设置的有问题,还是缺少什么系统文件之类的问题 ...

还是非常感谢!
虽然3.1版本不能用,但在你链接中下载的2.0版本也很好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K:
还是非常感谢!
虽然3.1版本不能用,但在你链接中下载的2.0版本也很好用。 ...

嗯,好用就行。。我之前也是2.0版本的,也是最近看到3.1版本的,是能用的。。直接替换掉2.0的

网友:
还是不会使用啊,能具体介绍一下怎么使用吗?下载了那个插件如何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