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一下Cortex M0+和MSP430

楼主(2018-06-25):
目前,选一款低功耗的MCU,这里有两种东西,麻烦用过的达人指点一下!

(1)NXP的Cortex M0+的LPC800;
(2)TI的某一个型号的MSP430;

需求场合:远程终端,可以传输图像和声音,控制一些外围东西,越省电越好。

之前知道MSP430功耗很小,不知道M0+怎样?还没有更低功耗的MCU,麻烦推荐一下吧!

非常感谢啊!

网友A:
Cortex M0 is 32 bit. MSP430 is 16 bits.

网友B:
MSP430 only TI apply. Cortex M0 is supported by a lots of big company such as TI, NXP, STM etc.

网友C:
msp430frxx系列的功耗更低
你要处理的数据量大吗?
大的话可以考虑msp432

网友D:
在M0+的各种产品中,有没有比MSP430功耗更低的呢?

网友E:
只知道430功耗很低,如果对功耗要求严格,还是430吧

网友F:
也在关注,LPC1110与MSP430F1491哪个功耗低

网友G:
M0+相比M0流水线的具体改进在哪?三级变为两级,load、store指令怎么处理呢?

网友H:
EFM系列,freecale的KL25系列的功耗都不高于msp430

网友I:
性能都能满足的话,还是建议MSP430的MCU的

网友J:
MSP430 的MCU的功耗非常小了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