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调试中停止程序运行

楼主(2018-06-25):
具体来说是cpu不工作了吗?那么系统给pwm电路的时钟还有吗?又如对于一般的io口的引脚还会输出数据寄存器中的数值吗??谢谢了

网友A:
应该是程序指针停住吧,内部时钟还在工作。

网友B:
那pwm硬件电路还会有pwm产生吗??

网友C:
寄存器数值不变,调试时你可以检测一下引脚状态即可知道运行结果

网友D:
那就要看看外设时钟有没有关断嘞

网友E:
程序跑飞了吧,是不是你初始设的不好啊

网友F:
时钟应该还是有的,一般死了只是指令跳转状态机跑飞了,所以内部时钟应该有

网友G:
是程序指针停住了

网友H:
CCS 停止   应该器件那边没响应了

网友I:
什么意思?在进行程序仿真的?

网友J:
如果你在仿真状态,点击的停止(红色方块)那个按钮,那么DSP是继续工作的,这个停止是指你退出在线仿真,但程序已经下载到DSP,所以DSP继续工作。如果你点击的是暂停(两个竖线,音乐暂停)那个按键,那么一般默认的是所有的东西都处于暂停状态,包括时钟。但是这个也可以在相应的寄存器里面去设置。

网友(2019-06-09):
引用 网友J:
如果你在仿真状态,点击的停止(红色方块)那个按钮,那么DSP是继续工作的,这个停止是指你退出在线仿真,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