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K-LM3S811-ND开发板运行在KEIL上

楼主(2018-06-25):
开发工具选择:MDK-V4,这里我用的是MDK474,不推荐使用MDK5,因为这个板子比较老,当年还没有MDK5
驱动:该开发板虽然名字是EK-LM3S811但是,后面带了个ND,实际上烧录器跟官方的EK-LM3S811是不同的,这里采用的是CooCox开源的一个烧录器方案,因此如果你选择官方的驱动程序安装后,会发现你根本没法下载的。因此你要使用第三方的驱动程序CooCox Stellaris ICDI ND Debugger驱动。不要使用官方的Stellaris ICDI驱动,如果你使用了,你就没法烧录了,总是报错,找不到烧录器。
这里我会把相关资源作为附件提供的(coocox ICDI驱动以及转换用的固件和该ND调试器MDK驱动)
如果你一切搞定了,在设备管理器和MDK可以看到以下内容,我这是WIN10系统演示的(另外安装coocox驱动时候win10需要先禁用数字签名验证)
然后你烧录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以下成功信息了

楼主:
我本来要扔掉这个没法用的开发板的,但是忍不住又网上查找资料了一次,这次终于搞定了,又可以发光发热做贡献了。

由于本论坛上传打包资料出现了问题,现在补充一个链接:pan.baidu.com/.../1TGebVN4fCEohzkGPMfacIQ 密码:pjmw

网友A:
厉害。竟然玩转了
我手里还有个EK-LM3S811,你要不要?你要就送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竟然玩转了
我手里还有个EK-LM3S811,你要不要?你要就送你了

我已经有两个了,你可以按照我这个方法,玩起来你的那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有两个了,你可以按照我这个方法,玩起来你的那个。。

不折腾了。最近事情太多
折腾这个意义也不大,mcu也没地方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折腾了。最近事情太多
折腾这个意义也不大,mcu也没地方买了

等什么时候,急需一个最小系统板,又没有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应急了,看了一下,这个芯片库函数支持比TI自己嫡传的好多了。非常容易上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等什么时候,急需一个最小系统板,又没有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应急了,看了一下,这个芯片库函数支持比TI ...

……
用不到这个。
急用的时候我都是用msp430 launchpad、arduino或者mbed等来做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