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匝数比的测量

楼主(2018-06-25):
对于工频变压器,要想测出其匝数比这个参数,怎么干最简单还又准确?

估计有人窜上来就是测电压比或电流比。

网友A:
分别测两边的电感,电感量的比值再开方

楼主:
有空实验一下能测多准,误差多少。

客观起见,找了一个烧坏的变压器,外面纸全烧黑了,看不见所标的输入和输出电压是多少。

测量仪器要尽量简单,否则用专业LCR表一下就测出匝数之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别测两边的电感,电感量的比值再开方

这样是不是更简单:

楼主:
找几个可调电阻(电阻箱更爽),检测输出电压,用螺丝刀边调电阻边观察DMM,调到9mV时读数变化太慢了,懒着调了,一测电阻比是14左右。用来验证的变压器是好的,220转12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别测两边的电感,电感量的比值再开方

这样测,是基于理想变压器公式:匝数比=√ ̄磁感比。
这样不太准,因为不知道变压器的实际效率。

例如上面这个220---12V变压器,磁感比=10H/39mH。

用上面电桥的方法,1%的精度还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