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ch340g芯片老是焊接失败,怎么焊 的?

楼主(2018-06-25):
电脑没反应,usb不能识别!!按stc的官方做的,估计是芯片焊坏了!

网友A:
0.1uf和0.01uf的退耦电容尽量靠近引脚,晶振和2两个22P电容和引脚以及地之间尽量短!

网友B:
rx那里加个二极管试试

网友C(2018-08-29):
一楼说的非常对,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最后解决方式是电源部分加去耦电容10uF和0.1uF,并且靠近电源脚,晶振部分也是靠近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