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PCB封装应该怎么学

楼主(2018-06-25):
有没有大佬告知下  PCB各元件封装怎么学呢?

网友A:
PCB封装图形就是元件实物的正投影和焊盘位置,找不到现成的封装可以找厂商资料,找不到资料也可以测量实物自己画,基本没有难度。

网友B:
查找常用的封装类型,理解封装的实质,多画几个简单芯片的封装,在pcb画图软件里多画画

网友:
大佬们,做板子可以找我咨询报价。深圳一智快捷科技,雷生18033058345,企业QQ3003405255

网友C:
多看电路板原件,自己绘制几个就好了,不难的。

网友D:
无他  唯手熟尔

网友E:
自己实际动手做一个就熟悉了

网友F:
要会看手册上的PCB封装参数。

网友G:
一开始会很慢 但是一旦上手了 会非常快 但是如果想画的精深了 那就太难了 这是大学问